米勒洗衣機控制板要價1.8萬元維修!!

楼主(2021-10-31):
朋友家裡有事,洗衣機也壞了,找米勒服務商,要價1.8萬,服務人員說,公司的原則是更換電路板,但是裡面應該是電源部分故障,所以就收工錢拆開來,託我看看,這機器真不便宜,我也沒經驗,還好網友 ERIC 提供不少資料,我發現 電源管理IC已經短路燒掉了,既然短路,保險絲沒段那應該就是還有傷到其他元件,網路上買要從對岸過來,等待期間以下測試
1. 找出直流電壓  5V  12V  並且送電測試,發現功能可以顯示 漏水...表示正常.

2.TNY278GN 故障 保護的電阻也燒了,沒有阻值顯示,ERIC 周兄提供的資料 120歐姆 2瓦,還有一個 IGBT 47uF/450V 也可能故障,去一趟電子材料行,買了電阻電容器 ,IGBT 上網了解如何判斷故障,後發現沒有損壞

3.不小心把5V 穩壓IC給拆壞了,用大的7805代替.

零件收到後上機,忐忑的心,就送上電源 功能正常!!

面板:

TNY278GN位置

故障電阻位置(反面)

5V穩壓IC

网友A:
請教大大!!!
測試時需要連接洗衣機嗎?
沒連接洗衣機應該會出現其他故障碼!
這樣頂多只能側量基本的電源回路,功能應該無法測試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大大!!!
測試時需要連接洗衣機嗎?
沒連接洗衣機應該會出現其他故障碼!

我送電時候顯示" 漏水異常 " 這表示 5V正常 顯示正常 就是MCU正常,因為 ERIC 給我相關資料,所以我把某一腳接上就沒有"漏水異常"出現了!! 另外一個輸出 12V .. 於是就送回給朋友裝回去洗衣服了.

网友B:
這台洗衣機的板子沒有封膠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洗衣機的板子沒有封膠ㄟ~

沒有喔!!德國製的!

楼主:
TYN278GN 買了10個,用了1個,一個當備品,有人米勒洗衣機故障缺IC時候可以聯絡我,節省時間,不用再等大陸購買!!

网友C:
恭喜完修!
一台78十K的家電也不甚耐用,
沒有達到號稱 20 年壽命.
TNY278GN  似乎可以拿 PN 折剪腳來用,
看 datasheet 大小都一樣 :)

网友D:
經爬文圖片,這台應該是 Miele W 1714 ?

网友E:
可以用20年的是美式傳統定時控制的洗衣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經爬文圖片,這台應該是 Miele W 1714 ?

不知道ㄟ!! 這是朋友的洗衣機!! 我沒有見過機器!!後來知道是滾筒式洗衣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20年的是美式傳統定時控制的洗衣機.

機構出問題還是沒救!! 我以前一台滾筒最後因為漏油而報廢!! 定時器更新花了5000元!!

网友F:
Power Integration的AC DC晶片本來就是垃圾,這麼貴的洗衣機用這麼差的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Power Integration的AC DC晶片本來就是垃圾,這麼貴的洗衣機用這麼差的晶片...

小弟是門外漢,不知道 這電源IC的特性!! 真的如此爛嗎? 米勒可是德國名牌啊!! 我家去年把 NIFF 洗碗機淘汰就是選 米勒,只是用不到100次就發生故障了,換了一個磁簧開關才好了!!

网友:
有錢人的3c家電用品都是高檔貨,維修也是高檔價,不修板只能換新板。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維修過程....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恭喜楼大顺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恭喜楼大顺利完修。

感謝對岸的讚賞,對岸喜歡分享,我的維修也參考許多對岸的YOUTUBE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一台78十K的家電也不甚耐用,
沒有達到號稱 20 年壽命.

正確,我有一台還在服役的惠XX牌洗衣棒機器,這些年來就換過上蓋官門開關跟行程旋鈕,其他的也不會壞,倒是面板的字都幾乎看不見了,洗衣服就怕力量過大,有時洗衣袋要裝兩層。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構出問題還是沒救!! 我以前一台滾筒最後因為漏油而報廢!! 定時器更新花了5000元!!

小時侯三代住一起,
舅舅開洗衣店,
洗衣服都是用營業用大型滾桶洗衣機,
洗好要手工撈出來大型脫水機脫水,
旁邊還有一根煞車拉桿,
還有瓦斯烘衣機可以用,
後來小弟一家五口搬離自住(只隔一條街),
老媽用不慣直立式的洗衣機,
衣服都要洗兩次...
後來換了兩次滾桶洗衣機,
一次上開式的,
一次前開式的,
也都是結構性損壞,
近年又換回直立式...
所以他衣服又要洗兩次...
話說當年滾桶好貴啊...
去年大賣場看了下,
之前老爸買那一台記得要四五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