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再次徵求BIOS的晶片HP EliteBook 830 G5

楼主(2021-10-31):
各位好:

上次因為貼圖問題導致貼文被關閉,本次已經學好如何貼圖了,所以在一次徵求物品

HP EliteBook 830 G5 BIOS 晶片

這台機器應該是海外版本,因為我看過大陸賣的主機板上面的BIOS都是直接焊接的
在看過國外HP克服的影片後,發現它們用的主機板也是和我一樣是有插座的,所以
我認為這台機器是海外版

圖片上的紅圈裡的白色插座就是插BIOS晶片的

如果各位有相關的零件,麻煩請報價給我,謝謝

麻煩各位了

网友A:
你要買晶片還要請人幫你燒錄檔案進去
這是晶片型號 Winbond 25Q256JVEQ

楼主:
我室友在EBAY上面找到晶片,而且內容寫說內含軟體,只是國外買的還要等好久
才會到,所以我想這邊維修筆電的人很多,所以我才問問這裡

謝謝獅子魚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室友在EBAY上面找到晶片,而且內容寫說內含軟體,只是國外買的還要等好久
才會到,所以我想這邊維修筆電 ...

EBAY 有台灣發貨的 可以找一下 詢問一下有沒有 他也有電話可以聯絡
https://www.ebay.com/itm/13331112441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買晶片還要請人幫你燒錄檔案進去
這是晶片型號 Winbond 25Q256JVEQ

我google到bios密碼版, 不知是否獅子魚大能否幫忙解鎖,
(7Z分片壓縮檔, 以上檔案的末尾TAR字樣需刪除, 再用7Z解壓)

另外, 台灣沒賣DIP8腳位的25Q256,
(DIP8的25Q256, 連淘寶都很少)
原po願意的話, 我可代買一顆貼片SOP8的25Q256,
焊到DIP8轉板, 價格會比ebay(NT 890元)的實惠許多,

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google到bios密碼版, 不知是否獅子魚大能否幫忙解鎖,
(7Z分片壓縮檔, 以上檔案的末尾TAR字樣需刪 ...

我是有官方合成檔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開機是否要輸入序號或密碼
Hp elitebook 830 g5-1.part01.rar (4 MB, 下載次數: 3)
Hp elitebook 830 g5-1.part02.rar (4 MB, 下載次數: 3)
Hp elitebook 830 g5-1.part03.rar (867.29 KB, 下載次數: 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官方合成檔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開機是否要輸入序號或密碼

謝謝 獅子魚 版大 提供檔案,

原po 若需我幫忙燒這版, 再請私訊我,
或要找身旁朋友燒錄亦可,

祝早日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google到bios密碼版, 不知是否獅子魚大能否幫忙解鎖,
(7Z分片壓縮檔, 以上檔案的末尾TAR字樣需刪除, 再 ...

這裡是公開的地方,有密碼版的檔案放上來也解不開,就不用傳上來了,而且還要請獅子魚版大幫忙解鎖,獅子魚在4樓已經間接回覆了不是嗎?
應該至少先問獅子魚版大想不想接?解開要多少費用再說吧!這種事如果你要替hitlerwu 問好像也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裡是公開的地方,有密碼版的檔案放上來也解不開,就不用傳上來了,而且還要請獅子魚版大幫忙解鎖,獅子 ...

就是加班時, 雞婆google搜尋解決方法,
發現至少3個國外論壇有這bios,
3個全都是專業維修論壇, 需要付費加入,
其中兩篇就是請人解鎖,
也附上解鎖後bios檔案, 只是解鎖後的檔案我也抓不到,
(必須刷卡付費加入論壇)

就繼續google到國內也有人相同問題,
也有人幫忙解鎖, 只是解鎖後檔案空間已過期,
只剩發問人最初上傳有鎖的版本,

也繼續google到HP bios似乎有方式解鎖,
甚至也有官方軟體可解, 只是我找到並不支援這主板型號,
就上傳來問問, 不知為何wish大這麼不爽?

算了, 懶得雞婆了,
得罪大家, 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加班時, 雞婆google搜尋解決方法,
發現至少3個國外論壇有這bios,
3個全都是專業維修論壇, 需要付費 ...

你的回覆中全篇前面2/3都是在說你怎麼下載到一個無法解鎖的bios,這個我就不用回覆了。
我想的是你放了一個解不開的bios上來論壇,大家下載了也解不開,當然也不能用,那傳上來只是佔著論壇空間 ,站在管理者的立場,既然是不能用的我就刪掉它。
我當然知道你想幫忙,這件事如果是你自己找鎖檔的bios,自己解鎖,自己代買轉接座代焊,自己燒錄....,這樣我根本不會回覆。
你無法解決解鎖問題,需要獅子魚幫忙解鎖,我認為你應該先問獅子魚能不能幫忙?而不是直接把待解鎖的檔案傳上來,獅子魚很熱心,不管他會不會收費,但別忘了標題,一開始就是付費徵求物品,你是否也該禮貌性的問一下他要收多少費用?何況他有沒有要接都還是未知數。
而且事主是hitlerwu,我看他都沒有講話,你有問過他的意思嗎?他如果不要用這種轉接的方式呢?

jacson99,不是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樣就是不爽,我是不知道你是怎麼看出我在不爽,我如果為了這樣就不爽,那我一年365天可能都在不爽,我只是比你年長幾歲,想跟你說事情怎麼處理比較合適一些而已。

网友:
有沒有主板板號 跟CPU型號 提供一下 應該是有板友可以幫你燒個幾個版本讓你裝上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