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老式指針表電木殼修補

楼主(2021-10-31):
見之前有貼文內容提到電木殼修補困難,我有用過以下方法可分享。

如修補電木殼可以一試"原子灰",就算缺去一大片電木亦可用原子灰重建。

和AB膠一樣,原子灰都是混合後使用,不同的是比例並不是1:1,而是大約100:2,控制份量是有點難的。

原子灰附著在物體表面能力很強,但混合後使用時間很短約幾分鐘,固化後硬度像石頭一樣,之後用不同號的砂紙打磨一下便可。

建議首次用原子灰時先找其他報廢的物件去練習一下,熟悉後才動工。

以下的錶只是出來晒一下,和本文並無關連的!

网友:
長知識了, 第一次聽到這東西!

google了一下:
"原子灰固化劑"屬危險化學品,原子灰須儲放於陰涼處,遠離熱源、避免陽光、避免積壓、碰撞等。

又再google了一下, 它的危險來自於"易燃",

网友:
我長這麼大第一次聽到原子灰,我只聽過原子彈~~~

网友:
Autobody Filler  車身填料  ==>  扳金補土(台灣用詞)

原子灰 是香港慣用詞

网友A:
海鮮皮賣場,免運害我亂買東西。連鈑金補土我也買。

看一下使用說明,這個比例,原來我也有原子灰。
不過,它是肉色的。使用時,有化學刺激味道。

网友B:
電表出來曬一下
是想標酷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鮮皮賣場,免運害我亂買東西。連鈑金補土我也買。

使用時氣味是很大,是要注意空氣要流通及遠離火焰,在完全固化後氣味幾乎消退了。

原子灰(鈑金補土)不像膠水般漿糊狀態,反而像水泥或粘土質感很粗糙的,混合後使用時間亦很短。

网友:
501-ZX-TR 是一台使用 22.5V 電池的較大型三用電表,歷史應該相當久了,難得的是品相還保持得非常好,樓主的保養功夫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表出來曬一下
是想標酷幣嗎?

電表是收藏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