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台監視器 port forwarding 的設定?

楼主(2021-11-01):
瀏覽器就是無法連到固定ip
監視器都直接連到烏龜askey rtf8207w 也設好ip
請問 中華電信 askey rtf8207w 的 port forwarding 設定
interface ip0 ~ip3 是選哪一個 ?
remote ip 是填申請的固定ip 嗎 ?
請先進們幫我解惑一下,搞2天了

网友A:
這問法的問題在於,沒圖
是個被提到爛的老問題了

首先,不是每個人的路由器都是這一台
然後,是這一台的人不一定有這需求
所以,結果就是,這問題沒人理

這網站的人真沒人情味

丟GOOGLE搜尋,看到有一篇同樣問題的
https://forum.gamer.com.tw/C.php?bsn=18673&snA=191205
這篇至少有圖,然而問題在於
這人也沒上來回覆怎麼解決的,就只改標題
這也是另一個說到爛的老問題,無參考價值
後面的人找到這篇也不知道怎麼解決這問題

至於您的問題
remote ip 是填外網有效可見的ip
應該是申請的ip沒錯

一般的設定
ex. 外網ip 211.33.45.66
內網監視器ip  192.168.1.98
port在 998

填法大概是這樣
通訊協議 TCP
遠端IP    211.33.45.66
外部端口範圍  998 TO 998
區域網路IP位址 192.168.1.98
內部端口  998

至於ip0 ip3 這各interface選定
不知道
圖上NAT這邊
port forwarding上面有個interface setting
去那邊看一看吧

沒圖,一概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法的問題在於,沒圖
是個被提到爛的老問題了

感謝你的回覆說明,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