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31U 求助 BIOS

楼主(2021-11-03):
ASUS  UX331U ( UX331UAL )

不開機

這 原 BIOS 應該有問題 資料內 搜尋都看不到 UX331UAL 字樣

GD25Q64C_(原).part1.rar

2.93 MB, 下載次數: 3

GD25Q64C_(原).part2.rar

2.4 MB, 下載次數: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上看的
https://drivers.eu/Notebooks/ASUS/ZenBook%2013%20UX331UAL/BIOS

這個是 bios 執行檔 要在 win 下執行 - 不開機的機子無法使用 --  謝謝

网友B:
試試看
官網下載的找不到BIOS結尾
所以只有改ME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
官網下載的找不到BIOS結尾
所以只有改ME部分

電流卡在 0.12A 風扇狂轉

有試到這個機型可開機

2.93 MB, 下載次數: 5

2.45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流卡在 0.12A 風扇狂轉

你傳的BIOS是UX330UAK
這是你的改的

楼主:
是 ASUS  U3100U (UX331UA)  試試 竟然可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傳的BIOS是UX330UAK
這是你的改的

因機子是 二修 的 原 BIOS 不開機

找到可開機的看 BIOS 內容 是 UX331UA 並非我的機型 UX331U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傳的BIOS是UX330UAK
這是你的改的

原 BIOS 應該是之前修的人搞錯吧 !

改的 UX330UAK 也是不開 卡 電流 1.2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 BIOS 應該是之前修的人搞錯吧 !

改的 UX330UAK 也是不開 卡 電流 1.2A

網路上找不到UX331UAL
UX331UA能開機可正常工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找不到UX331UAL
UX331UA能開機可正常工作嗎

沒試 -- 只是可開而已 想說不同機型版本 就沒去試 -- 晚點再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試 -- 只是可開而已 想說不同機型版本 就沒去試 -- 晚點再試看看

試試看這版工廠版
Asus UX331UALF1308 bios.zip (5.61 MB, 下載次數: 12)

楼主:
這 BIOS 可正常開機 - 再試試其他功能看看  --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