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會員傳給我的"灌水"噴墨列表機

楼主(2021-11-03):
下次烏骨雞學姐換墨水時,我來試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DXOkz4yV14

网友:
這麼神奇,早知道我的印表機就不要丟掉。

現在手上還有兩瓶全新的 Bk(T6641),Wish大如果有需要的話,拿酷幣來換。

网友:
我家以前都用hp噴墨.買的便宜機種.1200-1500左右.原廠黑色墨水550-850吧(我家彩色用的不多.經常補黑色的).所以買了補充墨水(黑色+彩色都有).再買5cc或10cc的針筒.1隻幾塊錢.使用經驗.原廠墨水加個3-4次(最高7次).這個墨水匣就差不多不能用.算算比原廠的便宜多了.但是也可能跟我家不經常使用有關.經常半個月不用.噴墨頭容易乾涸堵住.趕工作.經常動印表機.就能用的久一些.機台壞的頻率不高.有一台用到最後是抓不到墨水匣.後來嫌棄字體不夠銳利.改成hp雷射用碳粉的.原廠碳粉匣補充碳粉不好弄.整個碳粉匣拆光.弄得滿手碳粉.補進碳粉後.可以抓到碳粉匣.但列印不出字.......改成網購的.沒牌子.列印字體差不多.價錢便宜多了.原廠1支大概可以買這種3隻以上.而且預設充填孔.不用拆碳粉匣.(還沒補充過.雖然現在列印一直警告說嚴重缺碳粉).最近可以試試充填看看.

网友:
好几年前,曾经也买了台EPSON的彩色喷墨打印机。可惜的是,因为原装墨盒价格高,考虑了副厂替换装和加墨。可想而知,打印头没多久就寿终正寝。期间折腾了许久,也和“胡搞先生”一样,弄得满手脏污……
后来干脆抛弃彩色喷墨打印机,淘了个廉价HP黑白激光打印机,真是好东西。除了没有色彩, 耗材、寿命都比喷墨的要好!特别适合像俺这样,不需要经常打印东西的,不必再纠结于喷墨孔的堵塞问题。
另外,黑白激光打印光面纸,再转印到PCB铜箔上,很方便DIY电路。

网友:
我家兩台Epson這系列的連續供墨印表機,也是用了五年以上丫,沒加過水,久沒用,每次堵起來都是用強力清潔,就可以繼續用了~之前屯了很多原廠墨水,耗材類的東西、我都是看有特價活動就買,所以屯了不少~

网友:
這稀釋比例還蠻驚人的

网友A:
影片作者自己就說是胡搞蝦搞的,用看影片的心情去看就好不要當真。
人家賺點播率換錢是真的,你自己照做搞壞機器也可能是真的。

我家的前一台是改裝的 HP 連續供墨,且都是使用副廠墨水也印了三萬多張,沒有如影片所說 HP 噴頭不耐用這回事。
只是我有兩個噴頭交替用,只要有堵塞我就拿去水洗浸泡再換另一個先用。
HP 人家現在也有原廠連續供墨機型可選,影片中說的理由不成立。
會汰換的原因不是噴頭而是機器用七八年了改裝供墨管線橡皮老化失壓漏氣,又常搞的兩手髒兮兮的。

現在用的當然也是原廠連續供墨機型只是換成 EPSON (因爲他最早出),管線果然比改裝款的簡單不容易出問題。
墨水的成分由色料、水相溶劑、介面活性劑與緩衝溶液這些構成且有ㄧ定配方比例,況且還是魔珠防水墨水無法接受自行加水稀釋使用。
現在大瓶的補充墨水已經比以前的小容量墨水匣便宜許多了,副廠墨水早就不考慮了還自行稀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作者自己就說是胡搞蝦搞的,用看影片的心情去看就好不要當真。
人家賺點播率換錢是真的,你自己照做搞 ...

哈!其實我說歸說,也倒不一定就會做。

网友:
我自己也是加ro水,真的是比較不會塞摩,用到epson的檢測到卡紙,怎麼都無法清除,才報廢,現在用canon也是加ro水,用滿一年,連供的黑墨300cc加了二次ro水約50cc,也沒問題

网友B:
一般來說原廠墨水通常都帶有點防水

既然防水,就代表墨水本身偏油性而非純水性

副廠一般可填充墨水就是水性的

除非標榜防水墨水才帶有油性

水性的墨水是透明色的,防水墨水是不透明的

而防水墨水比較會塞噴頭

不管是水性還是油性墨水

基本上天天至少印個3~5張比較不會塞噴頭

网友:
忘記講一件事情

提醒大家有買印表機,而且那台機器還在原廠保固內的

千萬不要混到副廠墨水,當然也不要加水進去

買E廠的"原廠連供機",就算你要乖乖用原廠的填充墨水

也一定要確認原廠填充墨水的型號跟你要填充的機器型號吻合

千萬不要以為顏色一樣,同樣是原廠的填充墨水就一定可以用

因為萬一機器故障(尤其是塞噴頭)

送原廠維修,他們是"真的"會去驗噴頭殘留的墨水成分

至少E廠的代理"捷X網"是會這樣搞的

其他品牌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來說原廠墨水通常都帶有點防水

既然防水,就代表墨水本身偏油性而非純水性

烏骨雞學姐的列表機絕對不會塞黑色,因為她幾乎天天要印出貨單,但是彩色要用就一定塞,也告訴她有空要印一印,不過.........很難

网友:
以前也買過E家的機器改外掛連供,
一樣久沒印也是塞,
前兩年在大賣場撿到兄弟HL-1110黑白雷射只賣一千二,
內附碳粉能印一千張,
後來公司也買了兩台同型號的機器,
這台副廠碳粉一支只要兩百元(1000張)...
感光鼓只要四百...
碳粉我應該用掉十支以上了吧,
公司的噴墨復合機CX7300,
現在只剩下掃描器還在發光發熱.

网友:
我也都加X山RO純水,只是我加了後一段時間就排出了,而且還會變淡淡的黃~~

网友:
我有
1.HP56原廠新的
2.HP56副廠新的,紙盒有拆過
3.HP56副廠用完的
4.HP57副廠新的,紙盒有拆過

抽屜裡還有好幾棵EPSON原廠單色,應該大多是用完的墨水夾
印表機早就壞了,墨水夾也放到過期幾年了,這還有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