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sensor TM1-X1805E1-P25近接開關

楼主(2021-11-04):
這顆18mm的近接開關時好時壞,常常要把線拉一拉轉一轉才恢復動作,
尤其是本體出來那邊,不知道本體能不能拆重焊線?
我對近接開關完全不熟,
想請教要買新的應該不是只看尺寸18就好吧!
有稍微上網查了一下,還分電容式電感式,但功能好像一樣
另外3個接點有兩個是常開?有金屬靠近變常閉嗎?

我拿電錶測試3接點,有放金屬沒放金屬都沒導通,可能線接觸不良所以測不出來。
要測出來才知道要買哪種規格?

楼主:
不是要先分辨常開還是常閉?
另外每家型號規則都不一樣,看到眼花繚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先分辨常開還是常閉?
另外每家型號規則都不一樣,看到眼花繚亂

一般產品型號都會有常開或常閉或常開/常閉的代碼
要參閱該產品的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先分辨常開還是常閉?
另外每家型號規則都不一樣,看到眼花繚亂

電線上貼紙開關是畫常開,其電器規格也是。

网友A:
紅+,藍-,黑OUT
NO規格,感應到時輸出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紅+,藍-,黑OUT
NO規格,感應到時輸出電壓

棕(BN)+ , 藍(BU)- ,黑(BK) 輸出

网友:
TM1-X1805E1-P25 為 NPN NO

產品網址如下
http://www.tpcprosensor.com.tw/index.php/web/products_i/37/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藍-,黑OUT
NO規格,感應到時輸出電壓

所以是量紅+藍,有感應到時會導通。
然後有感應到時量紅+黑或藍+黑會有輸出電壓
請問我這樣理解對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量紅+藍,有感應到時會導通。
然後有感應到時量紅+黑或藍+黑會有輸出電壓
請問我這樣理解對不對? ...

NPN 輸出 單量輸出腳(黑色)不會有電壓,另外正確顏色是棕,藍,黑..沒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