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N580VD 時開時不開,求點位圖~

楼主(2021-11-05):
華碩n580VD 板號:x580vd
故障情況:時開時不開,閒置一段時間就能開,插上電源後不拔除,再開就不能開
已知公共電壓19v正常、3、5v待機電壓正電,南橋有1.0待機電壓,,按開機不上電,先刷過bios了無果,求是否有點位圖已利作查修,謝謝

网友:
點位圖2.0
Asus VivoBook Pro 15 N580VD Asus X580VD Rev 2.0 60NB0FL0-MB2110 BoardView(.fz).rar (129.5 KB, 下載次數: 16)

電路圖1.1
Asus X580VD Rev1.1.zip (2.19 M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真香,謝謝獅子大,待檢測如何回報上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香,謝謝獅子大,待檢測如何回報上來

其實這裡有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5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裡有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571-1-1.html

嗯嗯,我有搜過,但我打關鍵字"x580vd"只有一篇chiyimonitor大的完修篇,並沒有出現他發問的另一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有搜過,但我打關鍵字"x580vd"只有一篇chiyimonitor大的完修篇,並沒有出現他發問的另一篇 ...

這個網站的搜尋功能很陽春,我建議找資料使用 google搜尋功能

關鍵字前面加上 site:pigoo.com

例如:site:pigoo.com x580vd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的點位圖,完修了
時開時不開就當不開機來修,查南橋待機條件,很快第一步就發現問題RTCRST#不正常,電壓只有0.1V

追來源是由R2027 +3VA_RTC上拉而來

追至+3VA_RTC迴路後,測得C2005 MLCC阻值異常,打值只有41,拆掉後很快的,+3VA_RTC恢復3.3V

但上電後會自動觸發停在0.03A停住,待續跑+3VA_RTC這迴路,回頭發現R2027在電表表筆碰觸下就能正常上電並亮機了,
但測量阻值並未異常,還是先換掉R2027後就能正常觸發上電了

附上開機照,此機修復~

NG ML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