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Qualcomm QC3.0 多孔usb充電器 MF-05004000

楼主(2021-11-06):
要插USB的東西越來越多,插座不夠用,後來就買了一個這個4+1孔的充電器
想說這種有快充功率的充電器體積還是不要太小,當初買也要600 700元
沒想到3年不到就壞了~~
四孔5V的都還正常,QC那格紅色的已經沒有輸出

銘牌

耐心鋸開

內部長相,分成兩邊的電路

本來以為是電源管理晶片PR6249E作怪

但是查了一下橋式出來156DC
PR6249E的VDDG VDD都是0V
所以應該是6249更早之前就沒有了

不過背後的走向看不太懂,看起來橋式出去是給5V那一迴路的
不曉得QC3.0這邊迴路的電是怎麼走的

网友:
應該從紅色那顆查回去

网友A:
"...查了一下橋式出來156DC
PR6249E的VDDG VDD都是0V
所以應該是6249更早之前就沒有了...
"

你再看一下 PR6249E 應用線路圖
PR6249E的VDDG VDD  來源是經過 一個電阻 接往橋式出來156DC

你這個實物電路為偷偷省一些 待機消耗
上述那一個電阻接往橋式之前AC端
而且是 兩個電阻 R30(205=2M Ω) R31(155=1.5M Ω)  同時有跳線R43(000=0 Ω)
位置參考1#末張圖下方

這條路徑斷了  或是被周邊其他吃掉了 例如其串接的T2..
若真是 電阻故障OPEN  R30/R31/R43  阻值高低順序 勿更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橋式出來156DC
PR6249E的VDDG VDD都是0V
所以應該是6249更早之前就沒有了..."

謝謝假日熱心回覆,解說很親民
不好意思我可能電路板太暗沒有拍清楚,我重新拍過了

目前R30+R31+R43都沒有斷路

不過電路板部分走線,前面一張拍的不清楚,我重新拍了

把零件都補焊一下,VCC恢復11V
但是輸出端還是0V

光偶身上,我對比兩顆光偶
5V2A那邊的光偶1,2腳有1V左右DC
QC這邊光偶1,2腳則是0V
還得繼續追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假日熱心回覆,解說很親民
不好意思我可能電路板太暗沒有拍清楚,我重新拍過了

"QC這邊光偶1,2腳則是0V "
可以量一下 QC這邊變壓器二極體電容 是否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假日熱心回覆,解說很親民
不好意思我可能電路板太暗沒有拍清楚,我重新拍過了

朋友給台白牌6port輸出USB充電器,5V沒有輸出。
檢查光偶故障,更換就好了。
參考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給台白牌6port輸出USB充電器,5V沒有輸出。
檢查光偶故障,更換就好了。
參考之 ...

手邊沒有這顆CT1019
請問光偶的功用是不是1,2腳有個電壓後,3,4腳就導通
有點類似RELAY的意思那樣

所以目前沒有零件,可以直接把3,4腳短路,測試看看是否有輸出嗎?

网友C:
似乎沒看到 QC 晶片?應該非正QC

TL431 也有機率會壞

附上 PR624XE DATASHEET

网友:
可能有短路~
所以就沒有電壓~

量一下各USB正負極~ 是否有短路~

網路有很多實例~
零件底部的紅膠會造成漏電~

网友:
這類電源IC 的供電大多分兩路,這個電源IC 也不例外,像上圖紅框的電阻只負責"起動",起動成功後它就功成身退了,接下來持續供的部份則是綠框在負責,也就是開關變壓器有一個專用的繞組在持續提供電源IC 的電源,沒有電源自然是先找這些部份,當然,VDDG 腳的電阻也是要查一下。

网友A:
據8#楊大幫找的 DATASHEET 裡  2/20頁
启动电路
系统在上电时,整流后的高压通过启动电阻RIN 为VDD 端的电容C1 充电,直到VDD 端电压达到芯片
启动电压VDD_ON(典型15.3V)时,芯片启动并且驱动整个电源系统工作。如果发生保护,输出关断,导致
辅助绕组掉电,VDD 端电压开始下降,当VDD 端电压低于芯片的关闭电压VDD_OFF(典型8.2V)时,控制
电路关断,芯片消耗电流变小,进入再次启动序列。

4#敘述: 把零件都補焊一下,VCC恢復11V
---------

根據上述 幾個粗字條件狀況  我認為  6249 IC 在動作中...
而 光偶 1-2 腳 0V

因此我會想問 QC 那一側  變壓器/二極體/電容 來電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據8#楊大幫找的 DATASHEET 裡  2/20頁
启动电路
系统在上电时,整流后的高压通过启动电阻RIN 为VDD 端的电 ...

一開始我是為了看底下電路走線,移開了C27
C27拆下來量大約是4.7uF

不過有趣的是,C27沒有裝上去的時候
C27兩端點有11V,PR624X的VDD也有11V
但是C27裝上去後,C27兩端點就剩下0.7V了

註:前幾樓提到,有測試紅色USB四個腳位彼此沒有短路,所以排除短路保護不輸出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沒看到 QC 晶片?應該非正QC

TL431 也有機率會壞

只有變壓器本身有寫什麼QC 18W
也沒有看到431~~
感覺當初買這顆真是不划算阿~~

网友D:
看看431字下面哪顆三隻腳的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431字下面哪顆三隻腳的是不是

上傳圖片是要用圖片的小圖示上傳,檔案才是用附件,這次我幫你改,以後貼圖時請再改過來。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431字下面哪顆三隻腳的是不是

不是,那顆寫J3Y
查詢應該是一顆S8050

网友A:
IC2  才是TL431 這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2  才是TL431 這類

對,太厲害了,仔細看這顆寫431ATG~的確是431
比想像中小顆,我先來買431換上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太厲害了,仔細看這顆寫431ATG~的確是431
比想像中小顆,我先來買431換上看看~ ...

電壓都不量的嗎...

网友E:
四孔5V的都還正常,QC那格紅色的已經沒有輸出~~

想請問,那格紅色得目的以及作用,謝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四孔5V的都還正常,QC那格紅色的已經沒有輸出~~

想請問,那格紅色得目的以及作用,謝謝 ...

qc3.0快充的協定,可以上網自行搜尋。這格紅色的usb接口會有dc 5v/9v/12v的輸出

网友G:
431 旁邊那顆 IC3 六腳的就是 QC3 管理晶片,會有兩隻腳連接到 USB 的 D+ D- 上。
該量的二次側各電壓點還是要量出來,否則無法判斷是什麼元件有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邊沒有這顆CT1019
請問光偶的功用是不是1,2腳有個電壓後,3,4腳就導通
有點類似RELAY的意思那樣

手邊沒有這顆CT1019, 那就先拆板上另一組的光偶來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那顆寫J3Y
查詢應該是一顆S8050

你可不可以 量一下 這個T2 那顆寫J3Y ( S8050 )
是不是 BE短路了

這個若 BE短路了  R30 R31 R43  過來的電壓  會被 B 極上的D6稽那二極體  箝制在稽那電壓
導致初期電壓 升不上去(假設D6 是11~12V)  未到啟動條件(典型15.3V)

這個設計 因為 QC電壓 要 5V 9V 12V 等等 變化
大概就是 對應切換 TL431 REF-GND 給予不同的分壓電阻
因此 D2 輸出的電壓會變動
所以設計上多了T2 電晶體NPN 和B極D6稽那二極體 穩壓給 PR6249E

网友:
引用 网友F:
qc3.0快充的協定,可以上網自行搜尋。這格紅色的usb接口會有dc 5v/9v/12v的輸出 ...

還沒有用過這種快沖,謝謝回覆

网友:
QC 應該是某個小六腳,下面圖片是某家QC的小六腳,利用D+ D-來判斷輸出,預設是 5V 輸出,先查查條件才對,

可能條件不滿足,或 QC 晶片本身短路造成不輸出,往上才是 PR6249、光耦、431 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431 旁邊那顆 IC3 六腳的就是 QC3 管理晶片,會有兩隻腳連接到 USB 的 D+ D- 上。
該量的二次側各電壓點還 ...

黑棒接橋式整流負極,紅棒去測試
但是不論是431(IC2)三個腳位,對負極沒電壓
IC3六個腳位,對負極也沒電壓
IC3六個腳位,它本來就有兩腳焊在一起,除此之外兩兩皆無短路
謝謝幫忙

楼主:
謝謝  的確不該亂猜亂換
還是應該要腳踏實地確實測量
經測量 431三腳對橋式的負極,DC都無電壓

另外J3Y(S8050),BE無短路
電壓部份
C極對橋式負極,6.95V
E極對橋式負極,11.1V
B極對橋式負極,6.87V

目前努力方向,從431跟IC3循線找看看電壓斷在哪
不過這幾天身體打疫苗比較不舒服~比較沒有辦法即時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邊沒有這顆CT1019, 那就先拆板上另一組的光偶來試試...

把上面的光偶拆下來用,紅色USB依舊沒有輸出

主要是不太了解充電的原理,電是從哪裡轉到哪裡再轉到哪裡
所以有點盲目亂查一通~
努力看看當學習囉

网友A:
黑棒接橋式整流負極,紅棒去測試
但是不論是431....

問題大了...  你看一下 參考電路
整流負極 VS TL431 的負極  是兩回事

一般來說  橋式整流負極  這邊稱 [一次側]
而 TL431 為另一邊  稱 [二次側]

兩邊負極 是兩回事 變壓器是隔開他們分稱為  [一次側] [二次側]

量 一次側電路電壓  以一次側負極  為基準
量 二次側電路電壓  以二次側負極  為基準
混淆量測 數值會牛頭不對馬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不可以 量一下 這個T2 那顆寫J3Y ( S8050 )
是不是 BE短路了

因為不了解變壓器整個工作的原理是如何
自己想像電是怎麼從左邊然後透過光偶傳到右邊輸出嗎?

那我就先從前面怪怪的地方下手
前面有提到C27電容裝上去,電壓會不見,C27電容移除,電壓恢復11V
所以有可能是前面幾樓其它人提到的紅色那種膠有問題
於是先找了一顆16V22U電容暫時補上去(找不到5U電容,有點太小了)

補上去後,沒有碰到紅色膠,所以電壓還有10v多
連帶紅色usb輸出也有5V
至於紅色USB是否可以輸出9V 12V 就不得而知

网友:
我 #26 找的圖剛好就是 FP6601Q  QC 晶片

datasheet FP6601Q.pdf (680.42 KB, 下載次數: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棒接橋式整流負極,紅棒去測試
但是不論是431....

原來是這樣...整個鬧笑話
二次測改以USB GND為負極測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不是理解變壓器工作的原理是如何
電是怎麼從左邊然後透過光偶傳到右邊輸出?

那差不多應該是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差不多應該是好了吧,要接有支援 9V、12V 快充的設備才會知道

所以搞錯 負極? ...

所以總結論:
C27底下紅色膠有問題
造成C27可能短路或是漏電
所以PR6294的VCC沒有工作電壓,後面就全部跟著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差不多應該是好了吧

我剛剛試著把加上去的電容移除
雖然6294還是有11V工作電壓
但是紅色USB就沒有5V輸出了
這個電容感覺很重要

网友I:
塞門兄的細心程度真是令小弟嘆為觀止了,連電路圖都幫樓主準備好!

這個地方的 Zener 據我所知都是保護用途,作為 IC 的最後防線,故會取最高容許值。最算不是最高值也肯定是超過啟動電壓。在正常工作時不起作用。所以自然就不存在箝住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塞門兄的細心程度真是令小弟嘆為觀止了,連電路圖都幫樓主準備好!

這個地方的 Zener 據我所知都是保護 ...

真的,SIMON兄真的很有耐心,又很熱心幫忙找圖
我連一次側二次側負極是不同的都搞不懂,SIMON兄還是很耐心的解說
真心感謝!

後來這邊我貼了一個電火布隔離一下
換上新的貼片電容(475),就順利完修了

不過這個地方0805電容有點小,設計沒有很好,電容沒有剛好在焊接接腳位上
(可以對照圖中其他0805電容大小,這個兼具顯然太寬)
用焊錫彌補差距,就有可能碰到旁邊的元件~

總之,完修還是很開心
謝謝一路幫忙的前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