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GE620DX 有時候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21-11-06):
你好
微星 MSI筆電 ˊGE620DX 目前發生,接電源以後會顯示有電池在充電的燈號.但是按下電源開關鍵以後卻發生電腦有時候會無法啟動的狀況.此部分有時候多按幾次電源開關就會開機了.有時候卻按了老半天還是無法開機.我有拆下開機控制PCBA量測了電源開關"按鍵"是否正常(此部分量測起來和PCBA上其他的開關都是正常的)
請問這部分的狀況有可能是哪個地方有問題呢?

PS.此款筆電插入電源以後電腦沒有顯示電源燈號.需要啟動電腦以後Power 按鍵燈號才會亮燈.

THX

网友A:
沒有板號 就先查3V 5V 是否正常 3V 5V 濾波電容可優先檢查
16G51電路圖2.0
MS-16G3_MS-16G5 r0B.pdf (921.01 KB, 下載次數: 11)
16G51點位圖1.0
MSI MS-16G51 Rev1.0 Boardview(brd).rar (78.32 KB, 下載次數: 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板號 就先查3V 5V 是否正常 3V 5V 濾波電容可優先檢查
16G51電路圖2.0

你好
謝謝提供線路圖,此部分我再請朋友幫忙看看囉.
THX.

楼主:
PCBA 板號為MS16G51 V2.0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A 板號為MS16G51 V2.0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照下面六樓去做很簡單 要貼圖就是點吉圖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84-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