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有關 催花讚 的使用說明疑問 !

楼主(2021-11-06):
(圖片為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

每升水= 每公升水  ?

使用 0.1 克 <---- 公克 ?

稀釋倍數  2000---10000 倍

這個 關聯 表示 ~

每升水 使用 0.1 克 = 稀釋 2000 倍 !

如果是 0.5克 = 稀釋 10000 倍 !

是這個意思嗎?

我不大懂它的意思 ~

所以 10升水 用 1克 就是 稀釋 2000 倍 !

100升 10 克  1000升 100 克 ~

是這樣子嗎 ?

用錯了 就會 辣手催花了~

网友A:
沒用過這個肥料~只用過尿素、43號澆葉菜類。

家人都拿湯匙盛起來放澆花容器裡頭再稀釋,稀釋比例什麼的沒在管的XD

是我的話會先小範圍試作、稀釋比例提高,觀察施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這個肥料~只用過尿素、43號澆葉菜類。

家人都拿湯匙盛起來放澆花容器裡頭再稀釋,稀釋比例什麼的沒 ...

一般花草 比較没問題~

蘭花 每一株 都要用心照顧 !

用肥更要小心 ~ (重者亡 輕者 只能看葉了 )

因為 我不是很懂 他的說明 ~

所以才上來問一下 !

當然 我也會先選一株做實驗!

如果我没誤解的話 那也很麻煩 我也没有那麼小的秤來測量 ~

真是自尋煩惱 !

网友B:
打電話問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比較妥當.
這說明寫得不好,容易誤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電話問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比較妥當.
這說明寫得不好,誤解很大..

我以為只是我的理解能力差 ?

小問題 看有没有人用過 ~

打電話我可能也說不清楚~  (口才爛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為只是我的理解能力差 ?

小問題 看有没有人用過 ~

不過你理解這個是符合它的說明,
用在蘭花葉面:
10公升的水 用 1克(高磷肥料) =稀釋 2000 倍的液體肥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你理解這個是符合它的說明,
用在蘭花葉面:
10公升的水 用 1克(高磷肥料) =稀釋 2000 倍的液體肥料 ! ...

如果没有其他的答案~

我就暫時這麼用了~

這說明真的那麼難懂嗎 ?

网友A:
問問實體店面業主或是網拍有在賣的,反正免付費諮詢一下,有回覆下次再交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問實體店面業主或是網拍有在賣的,反正免付費諮詢一下,有回覆下次再交關 ...

謝謝你的建議 !

我開始煩惱 0.1克 要怎麼測量 ?

不為了這個又買精細秤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其他的答案~

我就暫時這麼用了~

更正一下:
10公升的水 用 5克(高磷肥料) =稀釋 2000 倍的液體肥料 !
5g/10000=1/2000

10公升的水 用 1克(高磷肥料) =稀釋 10000 倍的液體肥料 !
1g/10000
這樣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
10公升的水 用 5克(高磷肥料) =稀釋 2000 倍的液體肥料 !
5g/10000=1/2000

我是覺得怪怪的~ (所謂 稀釋 倍數 )

應該說 1公升 如果用 0.5 克 就是稀釋了  2000倍 !

如果是 0.1克 才是 10000 倍 !

是這樣子吧~

网友C:
是的,以水的密度是1來說,1公升=1000公克。

sandy319大的資料是正解,放心用吧!

网友:
固體水溶性肥料.在土壤澆灌時候
每1公克肥料+1公升水.相當稀釋1000倍
每1.2公克肥料+1公升水.相當稀釋800倍...其他依需求類推.秤的肥料多.水要相對增加.不要超過倍數(過濃).以免肥傷
生手及弱株.建議加大稀釋量.即1公克肥料用ˋ大於1公升以上的水稀釋(第3點有給建議了).生手建議用2倍水量稀釋.小面積澆灌一段時間後.植株沒有枯萎情形(黃葉.葉面出現斑點.爛葉.爛根等).才慢慢加大澆灌面積或是到建議稀釋倍數

第3點建議.使用時依稀釋倍數先用水稀釋(用水化開).因為肥料是高濃度高肥力.怕你直接固體狀態下撒播(很多肥料都是直接手抓灑播的).那基本準備看植株肥傷了
葉面施肥有建議涼冷時段.建議傍晚施用.其他注意看說明就好.基本就是用比建議的稀.沒問題再慢慢加高濃度.
10樓 sandy319大的圖表換算就對了.使用時加大水量慢慢測試.不要急於看到效果.寧願看到沒效果或效果低.也不要看到植株哭(枯)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以水的密度是1來說,1公升=1000公克。

sandy319大的資料是正解,放心用吧! ...

瞭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 !

我開始煩惱 0.1克 要怎麼測量 ?

比例如圖就有說明了,其他視環境。
至於過磅買秤就不用了,西藥房幾十元注射筒就有了個位小CC數都有小數點都有顯示。

不然黑市論克賣高單價產品,注一筒還沒爽就先翹辮了怎麼辦。
要活用學古代曹操兒子秤大象用船過磅,甚至現代的厚薄規一夾,專業的視材質的都可精準測出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例如圖就有說明了,其他視環境。
至於過磅買秤就不用了,西藥房幾十元注射筒就有了個位小CC數都有小數 ...

是的小弟的腦袋不好唄~

网友E:
可以用2次稀釋,1克配500cc.每次取用50cc。再配水500cc。0.1/500=1/5000 蘭花每日葉面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2次稀釋,1克配500cc.每次取用50cc。再配水500cc。0.1/500=1/5000 蘭花每日葉面肥。 ...

謝謝你的建議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2次稀釋,1克配500cc.每次取用50cc。再配水500cc。0.1/500=1/5000 蘭花每日葉面肥。 ...

我目前的作法 取一個 現有容器 標稱 3.5KG  (洗碗精空桶)

我把 催花讚 加入 3克 等於 稀釋 1500 倍 ?

我的 澆花器 為 1.5L  那我要稀釋 3000 倍

所以取出 0.75L 溶劑 再加水到 1.5 L 就可 ?

网友E:
3g/3.6kg. =1/1200.    1500/3000=0.5g.   0.5x1200=600cc

网友:
1500+600=2100cc>>1.5L

网友:
600+1200=1500cc

楼主:
引用 网友E:
3g/3.6kg. =1/1200.    1500/3000=0.5g.   0.5x1200=600cc

謝謝 !

瞭解了 !

网友F:
2公升汽水瓶~布丁1平匙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2公升汽水瓶~布丁1平匙就OK了

你有使用過的經驗 ?

我主要是 當 蘭花葉 面肥~  (幾本上濃度不能高)

2公升 布丁1平匙就OK了

布丁1平匙 約略 有 2~3 克左右吧 !

网友F:
以前的工作經驗~看你是要如何噴法/週期
葉面施肥~濃度不要過高~是正確的~
怕的話你可以調濃度~縮短噴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工作經驗~看你是要如何噴法/週期
葉面施肥~濃度不要過高~是正確的~
怕的話你可以調濃度~縮短噴的周期 ...

是的~

第一次使用有點擔心~

我會把濃度盡量稀釋~

网友F:
漏了回
平頭布丁匙=1平匙約0.5g
圓頭布丁匙=1平匙約0.8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漏了回
平頭布丁匙=1平匙約0.5g
圓頭布丁匙=1平匙約0.8g

跟我想像的差那麼多 ?

不管怎樣 我會想辦法測一下重量的~

謝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漏了回
平頭布丁匙=1平匙約0.5g
圓頭布丁匙=1平匙約0.8g

我補一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