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液晶電視TL48LK60 不開機

楼主(2021-11-07):
偶爾能開機。檢查後satnd by 有3.8V
5v及12都有。
爬文後應為程序問題較大。請朋友代燒
Winboon 25q32bvssjg 與原廠為同一規格
但開機菜單滾綠邊。請問燒錄時需填FF還是00?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
1. 這裡不是液晶顯示器維修區,這次我幫你移動,下次請到相對應版區發帖。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謝謝協助。手機操作跟電腦方式不同。
摸索好久才搞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協助。手機操作跟電腦方式不同。
摸索好久才搞清楚。

滾綠邊跟燒錄無關吧  可能又是另一個問題

网友A:
韌體在主IC旁邊,不知是否用熱風槍,可能會影響到主 IC、造成虛焊

再燒回原韌體,看狀態是否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韌體在主IC旁邊,不知是否用熱風槍,可能會影響到主 IC、造成虛焊

再燒回原韌體,看狀態是否一樣 ...

使用烙鐵拆下。
靭體是下載區的,原靭體要取出再燒
入,不太方便。

楼主:
由下載區燒錄後開工模檢查靭體對應面板是42吋。並非48吋會有差別嗎?
U8的電壓是1.2還是1.5V?

有問相關寫電視程式的朋友。應該是不能共用。那下載區標示TL48LK60的程式
可能只能用在42吋。

楼主:
確定下載區的TL48LK60程序不能用。
拜託朋友將原IC程式讀出後與下載
的比對都不同。加上工模顯示對應的是
42吋,整個畫面像油墨畫。
燒錄另一顆IC再銲上。開機順利,畫面正常。
工模對應48吋,完工!!  原IC故障程式燒不進去
PS: 如在燒錄時空白處需填入FF。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可以,是否將你的 TL48LK60程序上傳,造福痞友,那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