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SAMPO EM-32FT08D 開機不定時斷電關機

楼主(2021-11-07):
電源版正面
背面
主機板

目前症狀就是開機畫面正常
但會不定時自己突然關機 再重新開機又能正常開機
我量主電源450V耐壓的電容 未開機160V 開機後也是160V而已
現在的電視正常來說都會有PFC升壓電路對吧?
但不升壓還能開機嗎?
背面有6754MR這顆電源IC 這應該就是控制升壓的IC對吧
看來看去應該是他壞了?
感謝各位大哥

网友A:
ANS:
「現在的電視正常來說都會有PFC升壓電路對吧?」  --  有沒有都正常
「不升壓還能開機嗎?」  --  能,兩者無關
「背面有6754MR這顆電源IC 這應該就是控制升壓的IC對吧」  --  不是
「看來看去應該是他壞了?」  --  沒壞

网友:
自問自答…還感謝各位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S:
「現在的電視正常來說都會有PFC升壓電路對吧?」  --  有沒有都正常
「不升壓還能開機嗎?」  --  能, ...

因為我有查這顆的規範
看起來也很像一般那種PWM電源芯片
但電路卻沒有震盪的跡象 開機後也還是160V直流
所以這台電視不會升壓嗎?

那我就不太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斷電關機
重新開機又可以開機
以為是無升壓導致電流不穩關機

网友:
3484先換再試

楼主:
是電源版24V進到主機板附近的3484IC嗎?
有看到兩顆 都換掉看看?

网友:
對.兩顆都換

网友:
3484可以先換看看,另外,線材是否接觸不良?

网友:
建議 IC707 EUP3484A 先換掉試試看。

网友:
我有一台大同42吋電視 ---------也是會不定時開機,關機 !

電源板,主機板查了很久才找出原因來 ?

把輕觸開關線拆掉不用!就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