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TOSHIB IH 真空電飯鍋RC-10VXJ

楼主(2021-11-08):
故障狀況描述: 按下炊飯鍵後 逼逼聲4聲後回到開機前狀態,散熱風扇有轉一下(約1秒)
已檢測項目:
IGBT檢測無短路
電路板上二極體無擊穿電容無短路
鍋底保險絲 電路板保險絲 正常
加熱線圈檢測低阻抗正常
鍋低NTC傳感器83K
鍋頂NTC傳感器92K
電路板目視乾淨無損
找不到故障點

网友:
你漏了一張圖片未插入位置,還有時間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鐘電池還有電嗎?
更換時鐘電池了嗎 ?

時鐘電池檢查2.95V應該沒問題
插上電路時板時有正常顯示時間及計時
補充目前檢測的項目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時鐘電池檢查2.95V應該沒問題
插上電路時板時有正常顯示時間及計時
補充目前檢測的項目如下

"按下炊飯鍵後 逼逼聲4聲後"

一般出現異常後,除了警示音外
液晶顯示幕應該還會顯示異常 "代碼"
請問出現的異常碼是甚麼 ?

网友:
AQH2223 DIP-7 固態繼電器
檢查看看是否壞了 (內部光藕 或 這顆前端電路元件異常造成動作失效)

AQH2223 數據資料檔

很多小家電驅動電路都會應用到 AQH2223
也有些維修例
參考看看
格力空调内风机不转显示H6代码的简易处理
https://www.520101.com/html/kongtiao/1743145782.html

定頻空調室內機電腦板維修案例
https://kknews.cc/digital/6blo6mv.html

日本原装东芝RC-DU10WA IH智能电饭煲控制技术与检修(中)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rt0250/sort0293/sort0335/info-320592_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炊飯鍵後 逼逼聲4聲後"

一般出現異常後,除了警示音外

不是的 按下啟動建後
無法啟動回到未啟動狀態 然後 有4聲響聲 逼逼逼逼 螢幕沒有故障碼

剛才本想錄一段故障狀況影片
結果組裝回去竟然可以啟動了! 真是莫名其妙!
印象中最後有拆開上蓋壓幾下電磁閥
我現在弄點米試煮看看

已經可以正常煮了! 暈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按下啟動建後
無法啟動回到未啟動狀態 然後 有4聲響聲 逼逼逼逼 螢幕沒有故障碼

http://www.gzweix.com/article/so ... /info-320365_2.html

可能上蓋安全閥保護機制啟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按下啟動建後
無法啟動回到未啟動狀態 然後 有4聲響聲 逼逼逼逼 螢幕沒有故障碼

或許如 "duncan"大所述
是某個啟動條件未滿足,所以電鍋中斷炊煮程序
(啟動前置條件可能是 : 安全開關 / 壓差開關 / 檢鍋開關 / 或這些連接線端子接觸不良........等等)

但經版大這一拆拆裝裝讓接點重導通了,所以就又正常炊煮了
結局終究是飯鍋上工了,也算了卻一粧心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按下啟動建後
無法啟動回到未啟動狀態 然後 有4聲響聲 逼逼逼逼 螢幕沒有故障碼

這鍋中飯看起來很養生
是小弟我,可能就咽不下了
看了大哥這一鍋,感覺跟農村鴨鴨餐點有拚,佩服佩服https://bbs.pigoo.com/

家中每次煮糙米飯,都被女兒嫌還拒吃
小弟極限就糙米飯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按下啟動建後
無法啟動回到未啟動狀態 然後 有4聲響聲 逼逼逼逼 螢幕沒有故障碼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鍋中飯看起來很養生
是小弟我,可能就咽不下了
看了大哥這一鍋,感覺跟農村鴨鴨餐點有拚, ...

糙米一定要泡,泡久一點,然後混白米,白米的份量七成至八成,這樣煮出來就不會太硬了。

配合有大量湯湯水水的羹菜,或咖哩,這樣會更容易入口。

网友:
電鍋維修文最後變成美食料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