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42U50W 白屏

楼主(2021-11-09):
開機白屏,過陣子就會自行關機。前1~2個月是白屏畫面一陣子後就順利開機完成,後來就要等個3~5分鐘,之後就是開不了自行關機。請高手隔空抓藥,之前有過屏線沒插好,重插拔後就正常。維修部分我只會換電容,換零件,拆過檢查過沒有ˋ爆電容。有會修理的朋友在新店區安坑國小附近的嗎?若CP值還OK,可付費修理。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吉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