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避免機車顧路?

楼主(2021-11-09):
從去年三月將騎了19年的老豪邁換了新活力,尤其是兒子在抱怨他的機車不到兩年電池就沒電了..........
我的心中就一直忐忑不安,想說會不會有一天會顧路。
今天晚上去買便當,發動也是一下就發起來了,也不像電池快沒電的情形,會哼哼兩三下才發動,結果咧....要回來時,看一看咧,顧路了。只哼了一下,就完全沒電了。

原先以為是保險絲燒了,牽了快20分的車,到機車店,人家說是電池沒電,換了新電池,真的好了。
這下子,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要如何預知電池快沒電了?以前的經驗是說,不好發動,現在行不通了,各位大大有好的方法提供嗎?感激不盡ORZ...

网友A:
1.買台電瓶檢測器~
或是定期更換電瓶2年換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買台電瓶檢測器~
或是定期更換電瓶2年換一次

墊瓶檢測器不知價錢幾何?哪裡有的買?
耶...兩年不到歐,已經顧路了,一年八個月而已。請看此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627-1-1.html

网友B:
避免是不太可能,除非口袋很深,最基本就是保養勤更換零件,還沒發生問題與正常使用壽命前零件就換,完全比照SOP規定作業,所以維持作業費很高且耗時,除了外在意外不可避。
看看比賽耐力用車不管是人力/動力,跑一段就預知要換,不要想說碰運氣跑完全程。

光講電池不包刮其他耗損,正常使用可使用三年以上(當開始啟用就開始衰減,須適時補充容量),每日需發動30分鐘以上(限日間(不開大燈)/不包刮頻繁啟動),如不常用你要花錢燒油跟它耗嗎(聽說油價暴漲,光一個月空耗可能買幾顆電池了),還是拆電池移出移入,另行購充電器充電(電費/充電器費用)。
時間/成本/方便可自行評估。

有電動車的都很清楚,越騎越弱(時間損耗/電機另計)

网友C:
1.在市區移動............  認了換電瓶

2.安裝電壓表

3.超級電容救援啟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免是不太可能,除非口袋很深,最基本就是保養勤更換零件,還沒發生問題與正常使用壽命前零件就換,完全比 ...

如果是要定期更換,這次用了一年八個月,下次一年半換吧!那就是2023年四月要換,儀表板來貼個貼紙吧。

网友:
固定騎長途(高轉速)充電,或者每個月用充電器充電,可以延長使用壽命。

也可以車廂放一顆未加水的全新電瓶,要用的時候再加入電瓶水,等待泡泡冒完就能用了,只是騎到家後,務必拔下來用充電器充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要定期更換,這次用了一年八個月,下次一年半換吧!那就是2023年四月要換,儀表板來貼個貼紙吧。 ...

我是視機車(噴油機種(過度依賴電池))視使用頻繁度再掛之前(使用壽命)更換,舊電池做其他次要用途用到掛為止。

可以踩發機種電池(輔助),如無法電發直接需要踩發時才準備要更換。

備註;沒有踩發桿,排檔車種(包括噴油),電池略有蓄電卻發不動,如果心臟夠力,拉(離合器)入(檔)推(機車)跑(快)跳(上機車)放(離合器)離合器)直到成功也是可以(下坡道省一些步驟了直接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在市區移動............  認了換電瓶

2.安裝電壓表

1 不認帳也不行啊,已經壞掉了。

2  我是有在座墊下的行李廂裝了一個電壓表,也有從電池拉了一條線,電壓表有一個插頭,線是插座,想看插上即可,也有久久看一次,那知千算萬算,還是顧路。

3 救援方案,我想了很久,換機車時,上次的電池我有更換下來,但是放在座墊下不充電也不行,我不知道新電池不加電解液可以放多久,想去買一個新電池,電解液先不加入,放在行李廂內,等電池掛了,再加入電解液,將新電池替換進去,完美方案。耶!

网友:
阿三哥
葉坦克大建議不錯,
可以在一年半以後再買備品放車廂,
不要太早買.
現在這顆電池建議拔下來用充電器充飽,
壽命會比較長.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不認帳也不行啊,已經壞掉了。

2  我是有在座墊下的行李廂裝了一個電壓表,也有從電池拉了一條線,電 ...

1. 沒解,早晚要換。

2.電壓表 很虛的虛壓,因為無載(除非加載(容量)測試最準,所以也最傷(一發動便知)。另外低耗測電池CCA錶包括內阻/電壓/CCA/容量,八九不離十,電池數量多要測試倒適合,需費用。

3.電池內只是鉛板(不起化學作用),靜置只要不氧化放多久都OK,不過蠻難的需接觸空氣/濕度/溫度/放車上還有震動(震斷)/高度氣候變化還有壓力/還有一罐分離的電解液防酸容器溢出就慘了,常時壽命會縮,最後還是不建議,不要跟$過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車汽車兩相宜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93-1-1.html

救援電池是有,奈何沒帶出去,顧路就是沒輒,還是將那顆電池併聯上去,常態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救援電池是有,奈何沒帶出去,顧路就是沒輒,還是將那顆電池併聯上去,常態使用? ...

不要並聯上去,否則可能兩顆都壞了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救援電池是有,奈何沒帶出去,顧路就是沒輒,還是將那顆電池併聯上去,常態使用? ...

這個是事似而非的答案。
1+1等於2,電壓不變容量增加而已。
問題是容量增加了,發電機供電有增加嗎,2顆吃不飽發電機更損,對機車又加重,發電機雖不是最優卻是最基本配置輸出。

俗言說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没水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並聯上去,否則可能兩顆都壞了才知道。

容量增加就好,至少給我哼個幾下就發動,別這樣只哼一聲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事似而非的答案。
1+1等於2,電壓不變容量增加而已。
問題是容量增加了,發電機供電有增加嗎,2顆 ...

併聯上去,作可拆式,偶爾併聯充電,這樣妥當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墊瓶檢測器不知價錢幾何?哪裡有的買?
耶...兩年不到歐,已經顧路了,一年八個月而已。請看此篇
https:/ ...

我是買這個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0EgxsLSTo&t=127s
https://shopee.tw/%E6%B0%B8%E5%9 ... 22503960.5019436420

楼主:
感謝,其實我是有從電池接了一組線出來,有做插座,可以監測電池電壓,我也有用18650三併三串做一組12V的電源,是做成插頭,多用途,可是沒常放在車廂內,一切都是枉然。

再想想要多放一顆全新備用電池,或是並用一顆電池,還是把18650串成的放在車廂內...
補一張充電的圖片

14.5V是剛接上去的電壓,隔了一小時候去看是14.8V,這個是便宜的電壓表,顯示的電壓要再加 0.2V 才是正確的電壓值。

另外想要請教有其噴射系統機車的大大,發現要更換電池的狀況是怎樣?是不好發動,還是跟我一樣一下子就掛了?是我手氣太差嗎?

网友:
我有六台機車,只有一台KTR打檔車可以踩發,其他都沒得踩

有一次騎PGO G-MAX200到合歡山,看到國軍直昇機山訓就熄火下來看
看完要發動居然有氣沒力發不動,這下慘了
還好之後終於有發動,不然救援的錢可以買好多顆電瓶了,下山回家馬上買電瓶換掉

网友:
老闆都說是電池壽命有限,裝電壓表也是沒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其實我是有從電池接了一組線出來,有做插座,可以監測電池電壓,我也有用18650三併三串做一組12V的 ...

我的機車有裝電壓表,也有用電瓶檢測器量測
其實沒啥用,明明電壓正常.健康度還有80.90.甚至100%,隔天照樣發不動

但平常可以知道電壓不夠,可以充一下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其實我是有從電池接了一組線出來,有做插座,可以監測電池電壓,我也有用18650三併三串做一組12V的 ...

怠速充電電壓14.7明顯偏高,老豪邁應該是13.5V,請您油門催下去看電壓多少,手冊寫上限15.5V/5000RPM,小弟只要超過15V就判定故障

長期超壓充電電池容易掛

网友:
GY6D電系參數

网友:
跟天氣變冷可能也有關,天氣一變冷,電瓶也很有可能就不動了~胎壓偵測器的電池也是,一變冷就掉電壓,電瓶發不動遇到個幾次,我現在都會帶著緊急救援行動電源出門才安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不認帳也不行啊,已經壞掉了。

2  我是有在座墊下的行李廂裝了一個電壓表,也有從電池拉了一條線,電 ...

您的車如果電池蓋容易拔,家裡空間也方便,可以考慮買個電池自動充電器,閒閒沒事就給他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其實我是有從電池接了一組線出來,有做插座,可以監測電池電壓,我也有用18650三併三串做一組12V的 ...

噴油的常有在騎的會感覺得出來,電持續電容量不足前,在電鎖開啟,加壓泵(噴油泵/霧化泵)比平時運轉較弱/時間較長(有聲),同時因檢測用電同步待機(點火/進氣..等控制用電)再加上因老化電池容量限縮(無聲),啟動馬達需大電流運轉(有聲),啟動馬達運轉更弱(沒有發動第二次機會),這時就需要更換新(備用/救援)電池,除了電沒意外還有其他因素供油/供氣。

使用手冊有說明(沒講原因),連續或間歇(大多不超過3-4秒內)啟動馬達,請檢查其他原因再作後續動,不然電池有電也變成沒電,電池也跟著快速受損,就算充飽容量也衰減(產生另一個併發症,老闆先來一顆power,其他待查..........錢來也)

如果要外力了解電池容量,非儀表莫屬,在無傷狀態下建議是CCA錶,電池沒問題一次KO讚啦。電池如半死不活的,有問題他會很保守顯示請充飽在測。接近死翹翹他會告訴你請更換電池。
至於有容量顯示電壓永遠大致不變(變了直接拜拜後面不用看),差數據在CCA隨時間會越來越低,內阻越來越高,外加人語化警告訊息出現。因有變數,檢測八九不離十。

避免電池快速老化方法,不過度用電,鉛酸本身就會自耗,隨時充飽足狀態與避免過熱蒸發,大致可維持3年以上(所以環境變數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怠速充電電壓14.7明顯偏高,老豪邁應該是13.5V,請您油門催下去看電壓多少,手冊寫上限15.5V/5000RPM,小 ...

不是怠速充電,是外接的傳統變壓器,無負載電壓是16V,充兩小時,變壓器也沒發燙,稍微溫溫的,顯示的是15.1+0.2V,拔掉電源回到13.5V+0.2,然後…還是想不到好方法避免顧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怠速充電,是外接的傳統變壓器,無負載電壓是16V,充兩小時,變壓器也沒發燙,稍微溫溫的,顯示的是1 ...

不用顧啦,請支持11路..........

网友:
之前公司車去高手老闆那裡換電池硫酸灌完都會接電再充一下說這樣壽命會長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顧啦,請支持11路..........

我比較多些,是11+1 OR 11+4……

网友F:
若空間許可,加大容量有助延長壽命至正常更換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空間許可,加大容量有助延長壽命至正常更換時間。

這也是方案之一,要在看看走線的安全性。

网友G:
YT7B-BS(同GT7B-BS)7號薄型機車電池  更換這一種薄型電池 雖然比原規格貴了85元 但因為是AGM的結構  極板的壽命會長很多 過度放電也比較不容易壞掉 原來規格的 YT7A-BS(同GT7A-BS) 是一般的普通電池壽命比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YT7B-BS(同GT7B-BS)7號薄型機車電池  更換這一種薄型電池 雖然比原規格貴了85元 但因為是AGM的結構  極板 ...

這台機車的電池,看起來比豪邁的小一些,請對機車熟悉的澄清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台機車的電池,看起來比豪邁的小一些,請對機車熟悉的澄清一下。

請問你換的型號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你換的型號是什麼

我牽車子已經牽到快脫水了,只是從外觀看好像比我以前的豪邁電池小一些.....

我是這樣子想的,將以前從豪邁替換下來的新電池裝上,但是做成可拆式,基本上還是用單一電池,偶爾裝上併用,這樣子確保一顆有電,再顧路也認了。

网友F:
電池要靠發電機充電,並連電池充電電流是否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池要靠發電機充電,並連電池充電電流是否安全?

我打算將併聯的電池作成可拆式,有長途的路程才接上去,高速運轉下的充電應該是沒問題的,平常的短途,就用原來的內建電池。

网友H:
我覺得很難避免顧路,電池可以提早換,傳動也可以提早換,其它的東西,什麼時候要換,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覺得很難避免顧路,電池可以提早換,傳動也可以提早換,其它的東西,什麼時候要換,就不知道了, ...

我已在把手貼上貼紙,上書:2023年4月要更換電池,當然備用電池也是要加,您說的傳動是指變速皮帶組嗎?上一台豪邁騎了19年還沒有換過,現在的是多久會陣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你換的型號是什麼

這個是以前豪邁的電池......

應該是一樣大小,被紙盒騙了,今天將這顆電池並連上去,騎出去兜了一大圈,剛並連上去有測電壓,是12.9,單一顆空載是13.X,這顆的電壓比較低,單顆啟動會降到11.x,兩顆並連啟動電壓還有12.x,兜風回來,兩顆並連的電壓是13.7v,這樣子應該是沒問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個是以前豪邁的電池......

這是標準7號 長150寬87高93  可以換 YT7B-BS(同GT7B-BS)7號薄型機車電池 長150寬65高93  網路買500元 使用壽命會比7A長 一般250CC以上大都用B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是標準7號 長150寬87高93  可以換 YT7B-BS(同GT7B-BS)7號薄型機車電池 長150寬65高93  網路買500元 使 ...

活力的電池位置,中間有一個直槓,防止電池移位,換了薄型會壓不到電池,有可能晃動,有加一個備用的應該不怕電池沒電了,現在是兩個電池的空載電壓不同,常態並聯會拉低較高電壓那顆,還是想想要怎麼將兩顆的電壓拉到一樣,豪邁拆下的在原先也用了一年多,算算至今也快三年了,壽命應該將至.......

网友I:
照理YUASA的电池很耐操的,至少俺的开了4万多公里、13年才挂掉的。电池性能不佳的现象,到时会在冬季凸显。不贵,换即可。如果寿命终结得过早,检查充电系统就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照理YUASA的电池很耐操的,至少俺的开了4万多公里、13年才挂掉的。电池性能不佳的现象,到时会在冬季凸显。 ...

電池是不貴,耐用度也不是重點,慘是慘在要外出也是一下就起動了,要回來時……只哼一聲就完全不動了,還好是離機車店不遠,如果是荒郊野外,那就援費用可觀,如果沒有人願意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要定期更換,這次用了一年八個月,下次一年半換吧!那就是2023年四月要換,儀表板來貼個貼紙吧。 ...

如果電池壽命很短看是不是發電線圈或整流器有故障.之前整流器故障.電瓶都很快就掛了...換了2.3顆才發現整流器整凸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救援電池是有,奈何沒帶出去,顧路就是沒輒,還是將那顆電池併聯上去,常態使用? ...

試試研究使用這種物體.

网友:
約15年的機車 每天上下班通勤 單趟路程約15分鐘  上星期上班時要發動機車發現電池沒電,臨時拆家裡UPS的電池(NP7-12)  接電發動
去機車行換電池才發現 電池已經用了5年了

約18年的汽車 通常ˋ只用來回南部才會開(一開大概都是2小時以上(中間會停休息站)),上星期去保養汽車,發現上次更換汽車電池的時間是 106/11/26

避免顧路,  買一個可以能救車的行動電源隨身攜帶??

网友:
拆來拆去很麻煩,改裝並聯也有風險
不如買顆同型的電池隨車攜帶
定時檢查充電保養也比較方便

网友:
米顧過很多次路,所以有一點點心得 .....

1. 於機車外部加裝電壓表,隨時監控電壓(這個好像比較消極)
    夜間大燈開關開啟後,如果電壓低於12.8V其實就表示隨時會顧路
2. 改 機車整流器 能讓機車充電流穩定
3. 改 三向發電線圈,增加充電流(需搭配第2項)
4. 買一顆備用電瓶,每三個月取下機車上電瓶充電與保養,換上備品使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電池是不貴,耐用度也不是重點,慘是慘在要外出也是一下就起動了,要回來時……只哼一聲就完全不動了,還 ...

电池到末期就是这样。在家中存放时,气温比较高,所以能一发即启;如果停放在外边(气温寒冷)时间一长,放像您说的那样,哼哼叽叽不爽快。
我的车在那个时候,因为要到政策寿命,所以也忍着没更换电池,这时全依赖脚启动,好在也一发即启,顺当得很。所以说,那些把“脚蹬子”省却的机车,不知厂家哪来的自信?这东西大多时候是没用的,但有那么一会儿用处,已经非常棒棒了!
真是电池问题,三哥您还是早点换掉是王道!不要听信电池复活之类的小偏方,俺已经尝试过很多次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到末期就是这样。在家中存放时,气温比较高,所以能一发即启;如果停放在外边(气温寒冷)时间一长, ...

現在噴射的已經沒有腳發桿了!全賴電池起動,會哼個幾下還有機會發動,我將備用電池裝上行李廂,有做可拆式,外出前插入,回家拔下來,也有可拆式的電壓表可監控起動時的壓降,,再顧路,找賣我機車的老闆救援。

网友J:
引用 楼主:
現在噴射的已經沒有腳發桿了!全賴電池起動,會哼個幾下還有機會發動,我將備用電池裝上行李廂,有做可拆 ...

好奇問一下  有可拆式的照片嗎

之前也因為幫同事救車  想說做一個快拆接頭

參考 救車行動電源 都是使用 EC5 接頭, 只是後來考慮到其實一年也用不到幾次,所以最後沒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奇問一下  有可拆式的照片嗎

之前也因為幫同事救車  想說做一個快拆接頭

我用敘述的,您應該就會明白啦,內建原先的電池接線出來(正電有經過保險絲),是5.5*2.5的插座,備用電池是做成5.5*2.5插頭,主要就是保持備用有電,在啟動時有測量電壓,單顆內建電池是降至10.5V,備用電池有接上,啟動電壓降至11.4,備用電池是有分擔一些啟動電流。

外出才有接上備用電池,回到家就分離,這樣可以保持備用電池有充到電,也不必擔心兩個電池電壓的不同。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用敘述的,您應該就會明白啦,內建原先的電池接線出來(正電有經過保險絲),是5.5*2.5的插座,備用電 ...

5 . 5 * 2 . 5 Dc Jack ??
這種接頭方便取得,但不是適合用在大電流上呀

所以我才會找上EC5

-----------------------補充說明-----------------------

感覺可以做成雪茄頭  ,這樣就可以跟汽車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5 . 5 * 2 . 5 Dc Jack ??
這種接頭方便取得,但不是適合用在大電流上呀

是方便取得,手上沒有其他的接頭,主要是行車中可以對備用電池充電,真的用到內建的電池掛了,車廂內也有工具,到時候把備用的電池改成內建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