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寶買的LED燈盤,驅動板加裝保險電阻和壓敏電阻

楼主(2021-11-09):
買回來後拆開將CS電阻(5.6R 並 2R)的5.6R移除,電流由原來的270mA變為200mA左右,客廳裝三片亮度剛剛好,鋁板溫度約45度.並在圓型處鑽幾個小孔幫助對流.
電路板上有F1和 Vr1孔位但是沒有焊上零件,閱讀版上大大的帖子都說應該要補上才安全.
想請教要用甚麼規格的才適當?

网友:
給烏骨雞學姐工商服務一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31435690103

楼主:
謝謝老大! 會連繫賣場烏骨雞學姐,若是方便可以自取

保險電阻是我覺得較困惑的,參考網上24W同類產品的保險電阻從 0.2R, 2.2R, 0.29R到3.9R都有人使用
是不是這個範圍都可以呢?
還有要用多大瓦數?
敬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大! 會連繫賣場烏骨雞學姐,若是方便可以自取

保險電阻是我覺得較困惑的,參考網上24W同類產品的保 ...

因應防疫期間是否開放自取請先跟烏骨雞學姐詢問。
我是看不到F1在那裡?如果是在市電輸入側,那裝個小保險絲也是可以。

网友A:
請問,為何CS電阻(5.6R 並 2R)的5.6R要移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大! 會連繫賣場烏骨雞學姐,若是方便可以自取

保險電阻是我覺得較困惑的,參考網上24W同類產品的保 ...

用 1A / 250V 即可

楼主:
抱歉,疏忽了 的確看不出F1位置,是AC 110V in (補圖,也可參照圖四電路圖),

後端LED處原來是271.55mA 71.59V,修改後是 200mA 70.08V
F1用0.5A,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為何CS電阻(5.6R 並 2R)的5.6R要移除

CS電阻是由5.6R並連2R=1.473R,移除5.6Ω後電阻阻值=2
阻值越大電流輸出越小,亮度會降低且溫度會降低,避免光衰過快或點亮一段時間燒燈珠的現象
讓散熱.亮度取得平衡就好

网友B:
因為這是電容性負載,所以會有湧浪的問題。FUSE 用 0.5A 的話會常燒,小功率的 1A~2A 就可以了。我的作法是會多串一顆 1Ω~10Ω 的固定電阻進去,拆下來的報廢電阻剛好合用。

AC110V 的用電,MOV 通常會選擇 221/241/271 這幾種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這是電容性負載,所以會有湧浪的問題。FUSE 用 0.5A 的話會常燒,小功率的 1A~2A 就可以了。我的作法是 ...

串電阻的作用是防湧浪,對嗎?
以我的情況,電阻用幾W的適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電阻的作用是防湧浪,對嗎?
以我的情況,電阻用幾W的適當?

LED 用電 70V/200mA 故得 14W
效率假設用最差 50% 來計算,14W/0.5=28W
交流電流=28W/110V=0.255A
電阻用 5.6Ω,得功率 (I^2 )*R = 0.255*0.255*5.6 = 0.364W 約 1/3W
有稍微超過,但實用上應不成問題……

修改假設效率值為:80%
14W/0.8 = 17.5W
17.5W / 110V = 0.159A
(0.159^2) * 5.6 = 0.142 < 1/4W

所以這麼做下去的話,實際會工作在臨界狀態。用是可以用的。

如果不滿意的話,可以將電阻值改小(湧浪大)或電阻功率加大(無效功耗大),或改驅動板(金錢費用大)。

工程說穿了就是在玩平衡的遊戲而已。

网友C:
樓上的量化分析挺好,我也做另一方面的量化分析:

對於整流充電型負載,一開始電容電量為空(電壓為0),開機時會有一瞬間的大充電電流,因此,保險絲一般建議選用T型(TL,Time-Lag,慢熔型),不選F型(Fast-Acting,快熔型)

試算一下可能的最惡劣情況:

查規格書,15uF 400V 電容 tanθ 約為 0.2~0.25 ,取對充電較大的值 0.2
ESR = Xc * tanθ = (1/(2*pi*120*15e-6))*0.2 = 17.68 ohm

假設充電瞬間 AC 110V 處在10%上限,不巧又遇上交流的峰值瞬間:   110 * 1.1 * 1.414 = 171.1 V

二極體取 1N4007 在 9.5A 時的壓降在 1.35V 左右 (1N400x 系列可耐 30A 湧浪電流)

如只考慮以上因素,則瞬間充電電流最大為:
I = (171.1 - 1.35*2) / 17.68 = 9.52A

如加上電線的電阻與電感, 實際可能應該再稍低些

電容只有 15uF, 並不大, 因此充電很快, 不用到半周期:
充電時間常數 RC = 17.68 * 15e-6 = 0.000265s << 電源半周期 1/120s=0.0083s
(1RC 可充到 63%, 電流就下降了, 2RC 充到 86%, ...)

保險絲的參數可能變化很大,隨手找的datasheet顯示:
1A Fast-Acting Fuse 在 9A 時,約 0.0095s 燒斷
1A Time-Lag Fuse 在 10倍額定電流的起熔 I^2*s 是 3.3 則約 3.3/(9.52^2) = 0.036s 燒斷
0.4A Time-Lag Fuse 在 10倍額定電流的起熔 I^2*s 是 0.768 則約 0.768/(9.52^2) = 0.0085s 燒斷

充電所需時間遠低於熔斷時間,看起來似乎都能應付

加上限流電阻的情況,依樣可以照上述方式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CS電阻是由5.6R並連2R=1.473R,移除5.6Ω後電阻阻值=2
阻值越大電流輸出越小,亮度會降低且溫度會降低 ...

謝謝你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 用電 70V/200mA 故得 14W
效率假設用最差 50% 來計算,14W/0.5=28W
交流電流=28W/110V=0.255A

謝謝您這麼詳細的解說,現在觀念清晰多了。
非隔離驅動效率應該有90%已上,依照公式計算電流應該<111mA(實際測量過)
就照大大的建議來實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的量化分析挺好,我也做另一方面的量化分析:

對於整流充電型負載,一開始電容電量為空(電壓為0),開機 ...

好深澳,有點消化不良,多看幾次看能不能懂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