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明碁 Benq 55JM700 有待機燈 無法開啟畫面

楼主(2021-11-10):
目前狀況 是待機電源亮紅燈 無法開機 面板無破損

有量測到的電壓

電源版12v 有

側邊小電路板 5v及3.3v 有

電視型號

型號

型號

電源板 1

電源版 1

電源版 1

電源板 2

電源版 2

電源版 2

主機板

主機板

主機板

邏輯板1

邏輯板

邏輯板

側邊小電路板 1

側邊小電路板1

側邊小電路板1

側邊小電路板 2

側邊小電路板2

側邊小電路板2

有勞版上各位大大 指點一下 謝謝

楼主:
有勞板上前輩指點明路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更新韌體吧~
https://www.benq.com/zh-tw/support/downloads-faq/products/tv/55jm700/software-dr ...

不好意思 請問無法開機 要如何更新韌體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請問無法開機 要如何更新韌體 謝謝

你給的資訊過少,痞有不知你的程度,沒法給有效建議。
業餘的來說說自己的做法
從電源開始
   是否有待機電源
       無 -> 查電源板。
       有 -> "Power on"(遙控器或按鍵) 邏輯板是否送出開主電源訊號
                有 -> 查電源板。
                無 -> 邏輯板的問題
                         MCU是否工作(MCU是否燒毀?)
                           MCU晶振
                           MCU電源
                           MCU韌體 -> 找到儲存韌體零件,拆下來,用燒錄器燒韌體,再焊回去。

我個人能力的話,查到電源沒問題時,我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