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電磁爐SR-1330維修

楼主(2021-11-10):
前兩天氣溫下降又剛好立冬想來個膨湃的火鍋,把久沒用的電磁爐拿出來,先試燒熱水沒問題。
沒想到才一上桌沒多久電磁爐就就罷工了,然後就換我上工了。

拆開後,先檢查保險絲,應該沒這麼簡單吧;20A/250V手邊沒有,隨便換個低電流保險絲試試。
一一拆解,散熱風扇、變壓器、到加熱線圈,不再燒保險絲(拔一個燒一顆)。

查到功率電晶體 IGBT MG60M1AL1短路,換上新品完修。
再燒個水試試,沒問題。希望再次上桌時依然正常工作。

換下來了零件及新買的保險絲,
賣家說維修過程保險絲不會只用到一顆所以5顆一包,還好只用到一顆。

网友A:
電磁爐炸管,那些大電容記得也要順便掃一下。

很老,這顆電晶體,居然還能買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磁爐炸管,那些大電容記得也要順便掃一下。

很老,這顆電晶體,居然還能買得到…… ...

大電容有在板子上量一下,有容值沒短路就跳過,下次注意。
那電晶體 露天唯一賣家,幸運~~

网友B:
諧振電容有確認嗎?沒確認的話,可能很有機會再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諧振電容有確認嗎?沒確認的話,可能很有機會再拆一次

竟然有兩位前輩都提到電容,趁休假就差下來量一下。

當初會跳過就是因為銅箔跟錫點一大片,心裡就催眠自己沒短路就好。

量測結果,應該算良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