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再次發帖請益,05年無晶片馬自達3,改裝keyless問題

楼主(2021-11-11):
請教改裝過keyless的先進,我車是05馬3,,網上買了一套keyless,已安裝到可起動,

但是能起動沒辦法發動車輛,是否有我沒注意到的地方呢?

目前鎖頭和煞車線都改好可以正常讓keyless主機運作,能讓起動馬達運轉,但是沒辦法發動,

不知有沒先進改過這套的,訊號的接線正确的安裝點在那裡,

我訂了車輛的修護手冊了,期待等手冊到可以查正确的線,目前網上下載到的圖,有些都對不上

現在的問題是有一條供油線,說明書上寫可接ACC

但是我的一代馬3,可能供油泵線路不受這控制,不知道有沒先進改過的,要怎樣讓我的馬順利可以發動呢?

現在沒正確線路圖,不知道該接哪了,網上下載的圖,對不上很難找

麻煩有經驗的先進指導!!  感謝

補充內容 (2021-11-15 03:32 AM):
今天終於完工了

网友A:
電子鎖(不論遙控/感應)通用型變化較大,主要點火系統同步也要開啟(根本沒接),另外防呆(暗鎖)(手煞車/腳煞車/自動/手動須入N檔/車門.....等)保護模式.......等設定,避免暴衝/被竊。

DIY買材料不行,就花錢請人DIY,反正加$過別人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鎖(不論遙控/感應)通用型變化較大,主要點火系統同步也要開啟(根本沒接),另外防呆(暗鎖)(手煞車/腳煞 ...

其實這套系統只是模擬鎖頭運作,信號接線只是便於辨識,我只是沒搞懂線路該怎麼取信號發送

网友A:
這不是晶片給訊號,而是電源切換,就像開門併置開關(接觸/按壓/近接...等)帶個指示燈一樣(燈亮有門未關)。
所以並不難,只是中控鎖,換成晶片鎖電子操作。

右邊對應燈號與聲響不同指示或警告訊息,在加防呆保險,獨立解鎖(有自動行李箱)。

下邊依個人喜好接5種解鎖不同,擇其一。

中上是要接鎖頭,對應主電源/啟動與空調之類重電(載)(啟動時關閉)載)(啟動時關閉)/空檔,與保留原鎖模式細節。

左邊圖解除無線與感應外加一鍵啟動。

怎麼對應原設備接法,只有自己知道(我也會亂蓋就這樣接,你相信嗎),晶片對外加晶片更難搞,趕流行幹嘛,沒事要跟自己過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晶片給訊號,而是電源切換,就像開門併置開關(接觸/按壓/近接...等)帶個指示燈一樣(燈亮有門未關)。

DIY精神!!  我拿到書了!!  應該是有解了!!  等我休假來實踐一下

初步看起來,我的線接法要變動一下!!

楼主:
今天終於完工了

原來說明書上的KEY ON1和KEY ON2 要對調,應該是馬3鎖頭電路設計問題

以後不用鑰匙開車嚕!!  還多了一把遙控器!!

楼主:
安裝完成,測試影片分享

网友B:
會不會某一天  找不到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某一天  找不到遙控器...

跟鑰匙放一起,也不用拿出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某一天  找不到遙控器...

去複製一把鑰匙,把鑰匙塑料卸除,尾端磨到能塞入遙控器的鑰匙盒裡

沒電還能用鑰匙開門

楼主:
對於套件價格在1K台幣上下,整體的功能性,就我來說是方便性很夠的,科技真的是大神!!

而且對於買中古車,要額外安裝缺少的遙控中控功能,隨便都要數張小朋友

這款不失為DIY很好的解決方案

對於有晶片的車輛,說明中也有教學如何改裝帶晶片的車

有興趣的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