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好壞的XP 復活卡有會員需要嗎?

楼主(2021-11-11):
一共有3片,但是其中有一片沒有ROM,有會員需要我就拿去換酷幣,沒有會員需要我就回收了。

网友A:
這不是網路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網路卡嗎?

我記得以前學校在教電腦課時,怕學生趁上課亂下載安裝程式,所以有這種東西,只要重新開機就恢復原始值,大概就是這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記得以前學校在教電腦課時,怕學生趁上課亂下載安裝程式,所以有這種東西,只要重新開機就恢復原始值, ...

啊~~~~我想起來了~~~~

網咖會用這種東西~~不怕客人亂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我想起來了~~~~

網咖會用這種東西~~不怕客人亂搞

網咖與學校都是類似情形,反正就從網路要某台電腦重開機就恢復原狀,不用走到電腦前按Reset鍵,不過這種還原卡應該不是只有遠端控制的功能

网友B:
大 ROM 拆起來可以當一般 RTL8139 網路卡,

大 ROM 是還原卡程式,大ROM插座中間那一顆小 IC 是網卡 ROM

--
這個已經不適用目前的電腦囉~~

這是伸峰代理的蓮騰復活卡,蓮騰科技目前解散囉~

目前市面都是大陸還原卡 (代理商改名、繁體化介面)

网友C:
有在用XP的沒幾個,我是其中之一,我有原始的ghost檔,應該是也用不到還原卡,重點是不會備份原始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 ROM 拆起來可以當一般 RTL8139 網路卡,

大 ROM 是還原卡程式,大ROM插座中間那一顆小 IC 是網卡 ROM

所以運作原理是透過網路卡寄生一顆開機ROM,開機時由卡取得主導權,利用ROM
中程式去處理"硬碟"的分割等資訊,並且儲存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在用XP的沒幾個,我是其中之一,我有原始的ghost檔,應該是也用不到還原卡,重點是不會備份原始檔案。 ...

的确是这样。很久很久之前,自己也尝试过更换网卡的Flash芯片(自己刷写固件)的方式建造还原卡。再后来也和您一样,Ghost让系统还原更方便可靠。

网友D:
我還在用xp
但是有這個復活卡也不知道怎麼使用他
記得還原需要還原點
如果電腦有問題我都直接花將近半天時間重灌
ghost雖然好用又快但總覺得有時候會怪怪的
還是驅動一個一個裝上去比較不會錯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還在用xp
但是有這個復活卡也不知道怎麼使用他
記得還原需要還原點

不会的,那是您的感觉而已。Ghost经历了那么多年的考验,是值得信任的。
XP俺也还在用,老机子的标配。一些老软件得依赖它。就是浏览器只能用FireFox、Chrome、MyPal之类,IE8已经无法胜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還在用xp
但是有這個復活卡也不知道怎麼使用他
記得還原需要還原點

會怪怪的應該是用那種萬能GHOST還原之類的
那種的確是會有怪問題
因為畢竟系統內的硬體裝置並不是本機的裝置
如果是本機封裝的GHOST,基本上沒啥怪問題

不過重裝系統也是有好處,如果說硬體不是很穩定的話
有時候GHOST成功,但是系統還是不穩定
但是重裝OS的時候會跳錯誤失敗
不失為一種除錯的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的,那是您的感觉而已。Ghost经历了那么多年的考验,是值得信任的。
XP俺也还在用,老机子的标配。一 ...

XP現在漸漸的被網頁新技術淘汰了.
像是YAHOO網站
用XP最後支援的CHROME開啟
版面是錯亂的.

但是FIREFOX,在XP最後支援的版本
開啟是正常的.

但能正常多久,很難說
如果YAHOO又使用新的網頁語法來寫
大概又會錯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會怪怪的應該是用那種萬能GHOST還原之類的
那種的確是會有怪問題
因為畢竟系統內的硬體裝置並不是本機的 ...

沒錯耶!!
我就是用人家上傳上來整合在一起的萬能GHOST
裡面有win xp 32和64位元
還有另一個根GHOST一樣的系統但他的是中文版
還有低階格式化和一些磁碟軟體
難怪我用他的GHOST就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