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請問有人可以幫忙維修明緯的電源供應器嗎

楼主(2021-11-11):
小弟有一個明緯的 24V電源供應器,是3D印表機用的。

型號是:RSP-500-24
故障狀況是 使用中會斷電,但是斷電時間不一定,有時幾十分鐘,有時幾個小時。

因為3D印表機一次的使用操作時間都是好幾個小時,斷電一次就是好幾個小時白費,所以很麻煩。

希望有能夠可以長時間測試的高手,

地點在高雄,郵寄,店到店都可

网友:
有很多顆嗎,如果只有一顆
我覺得你買一顆新的會比較快
很多顆,送我幾顆玩玩

网友A:
印象中明緯電供很多都有三年保固,可以問問原廠是否過保。
另外問一下斷電後是否會自行恢復? 還有是如何確確認是電供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明緯電供很多都有三年保固,可以問問原廠是否過保。
另外問一下斷電後是否會自行恢復? 還有是如何確 ...

保固的部分應該是沒有了,

電供斷電之後,斷開110v重開就會恢復,110v端有電源指示燈所以110v應該沒問題。

网友:
先釐清在這種負載狀況下,是原本使用都正常,最近才發生問題?
很像是過熱進保護,如果用風扇加強散熱是否會改善?
或是更換一個同型號新品,是否就不會再發生?

网友:
還是 測一下 整個使用 電流的狀況 !

看起來是 電源進保護了~

以前工廠有一台也是類似狀況 ~

檢查結果就是 過熱 造成的 !

网友:
好大的3D印表機用到500W的電源供應器.
這種不定時斷電最難修 . 值得修嗎? 修完難保不會出現其他的故障.
既然是要確保幾小時的工作不會白費,還是換新的比較穩.

楼主:
24V輸出的部分有用勾表測量過,最高不超過12A,按照標示應該可以到21A

嚴格上這台算是備品,原廠配的是350W的

因為這台是放在房間裡,手摸電供只有溫溫的,
(這工業型的機器,要能過熱的話應該會到沒辦法碰觸的程度吧?)
有空我還是會先拆開檢查散熱的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輸出的部分有用勾表測量過,最高不超過12A,按照標示應該可以到21A

嚴格上這台算是備品,原廠配的是350 ...

都已經發生"斷電",表示某種問題

"一般"可能問題...
1. 過熱保護
  無過載使用,但因散熱不良(風扇故障/灰塵/...),
  元件老化/損壞....等等因素
2. 過載保護
  過載使用致使保護或瞬間"動態"電流過大...
3. 其他關鍵元件老化/損壞/故障
  例:偵測電阻異常,迴授電路...等等
4. 其他
  有可能是軟的(簡單的問題),但也有可能搞死人(壞在異想不到的地方)...

网友:
明緯這種工業用電源供應器的保護不外乎是︰
1. 輸出電壓超過額定值太多
2. 超過額定負載
3. 超過預設溫度
以上除了第1項需要關閉電源之外,其它項目只要異常項目不存在都會自動恢復,例如電源供應器在使用中溫度升高了,應該會先啟動散熱風扇,若風扇啟動了溫度還是降不下來電源供應器才可能停止輸出。

Vin 問的很好,當電源供應器無預期斷電後會不會自動恢復?如果是過載保護或過熱保護是會自動恢復的,除非一直處於過載或過熱,或者偵測過載或過熱的電路本身就是故障的。

如果有記錄型的電表這時就派上用場了,記錄一陣子就知道輸出電壓的變情形。
以前有位會員也跟說起有台3D列表機電源的問題,他們找了半天才發現是下方加熱盤的問題,根本與電源供應器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