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85M-K PLUS

楼主(2021-11-11):
目前主機板開機都只轉一下就停了,想刷一下BIOS看看,感謝各位痞大~~~3Q,附上原機BIOS B85M-K

b85m-k plus.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14

b85m-k plus.part2.rar

2 MB, 下載次數: 11

b85m-k plus.part3.rar

1008.33 KB, 下載次數: 11

网友A:
第一步你應該先清潔乾淨你的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你應該先清潔乾淨你的電腦

哈哈~~等會再拆下來清潔一下~

网友B:
官網的解開就是 8M了,去個頭就可以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的解開就是 8M了,去個頭就可以刷了

官網解開後是.CAP檔~~

网友C:
清潔完CMOS電池檢查一下是否有3.3V電壓
官網就有BI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潔完CMOS電池檢查一下是否有3.3V電壓
官網就有BIOS了

感謝獅子魚大大~~換上去後狀況還是一樣,還是感謝大大的幫忙~~3Q

网友:
請參考共同版規中發帖標題的格式︰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下次請配合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