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技嘉 a-970a-d3 主機板 點位圖

楼主(2021-11-11):
技嘉 a-970a-d3 主機板 點位圖
記憶體 1, 3 插槽 找不到記憶體

楼主:
型號 是 ga-970A-D3

网友:
GA-970A-D3 Rev.1 (2).pdf (106.53 KB, 下載次數: 49)

楼主:
為何我的 Q26  Q28 都量不到 5V電壓, 我該往那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何我的 Q26  Q28 都量不到 5V電壓, 我該往那查呢??

插槽2 4正常 1 3不正常 可先刷BIOS

如情形依樣照下面去測量
DDR3內存條件測量點
兩個系統管理總線:(118腳、238腳、3.3V)、一個SPD供電(236腳、3.3V)和一個基準電壓(1腳\67腳、0.75V)三代內存還需要有復位(168腳、1.5V)才可以的哦

楼主:
168腳 沒有電壓

楼主:
刷完 bios 還是一樣 ddr3_1  ddr3_3  樣找不到記憶體
1腳\67腳、0.45V
168腳 沒有電壓
這要從那找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完 bios 還是一樣 ddr3_1  ddr3_3  樣找不到記憶體
1腳\67腳、0.45V
168腳 沒有電壓

電路圖拿出來第9頁 查找168腳 1 67腳相關連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