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鵝頸水龍頭DIY

楼主(2021-11-11):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我的RO淨水器鵝頸龍頭會滴水,很久以前有故障換過一次

這次想自行DIY,它的管徑應該是2分的,我記得廠商來換的時候說是無壓式的,

找市面上的鵝頸龍頭一定要換無壓式的嗎?有壓和無壓式的可否相互替換呢?

下面有三條管.

藍色的管子分到右邊的流理台水龍頭,

黃色和白色的管子接到RO淨水器上面有寫in和out.

网友:
洩壓閥的細銅管會時間久了產生銅綠阻塞,壓力無處洩就會造成鵝頸滴水!

之前遇過整段剪掉水蒸氣才有辦法出來

楼主:
家裡的淨水器是這個有兩條管線.

网友A:
https://a0968562868.pixnet.net/blog/post/48498974

可能是弟誤會了?有壓冷熱水都合適?無壓適用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a0968562868.pixnet.net/blog/post/48498974

可能是弟誤會了?有壓冷熱水都合適?無壓適用冷水? ...

您找的是有壓或無壓的"內膽",我指的是有壓或無壓的"鵝頸水龍頭",兩者應該是不一樣的東西.

---------------------------------------------------------------------------------------------------------------
無壓水龍頭用意在於避免有加壓的自來水,長期持壓影響淨水器運作或破壞RO膜等淨水設備
可保護淨水設備,避免水錘衝擊,也可避免淨水管爆管,也就是要使用水時才有壓力產生
即使一般淨水器也可安裝.

作用原理:自來水先進入水龍頭,開啟水龍頭開關時,自來水會轉流入淨水器進行過濾
淨水器過濾完的水,便直接供給水龍頭出水,相對的多了一道保護開關
----------------------------------------------------------------------------------------------------------------

我的這個品牌是馥蓁的淨水器,先不管馥蓁了,各位有聽過安麗嗎?是的,我的鵝頸水龍頭

和安麗益之源用的似乎是一樣的無壓式三管水龍頭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072809286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找的是有壓或無壓的"內膽",我指的是有壓或無壓的"鵝頸水龍頭",兩者應該是不一樣的東西.

------------- ...

受教了!只是這款RO機出水的鵝頸久了出水口還是白白的水垢?水垢造成陶瓷心無法閉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只是這款RO機出水的鵝頸久了出水口還是白白的水垢?水垢造成陶瓷心無法閉合? ...

我的出水口已經有銅綠又會滴水,這種的又是特殊三管超麻煩的,台灣沒幾個有賣,

有的也是內地貨都是賣一千多,叫原廠來換好像是1.5k還是1.8k也是進口的說台灣沒有做,

我猜八成也是內地貨,這個A款和我的一樣...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29933903654

网友A:
弟覺得可以改成平價款的無壓鵝頸,考克開關接減壓閥後直接進入RO,出水管接無壓鵝頸出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弟覺得可以改成平價款的無壓鵝頸,考克開關接減壓閥後直接進入RO,出水管接無壓鵝頸出水? ...

那個...我不是相關的專業人員怕把它弄壞不曉得怎麼改,

很久以前家人買這台的時候不便宜不敢亂搞...

那個鵝頸龍頭和管子看起來不難想嘗試一下自己換,

另外請教一下那個3分接頭要怎麼做?

2分接頭.

那個2分和3分接頭哪裡買的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我不是相關的專業人員怕把它弄壞不曉得怎麼改,

很久以前家人買這台的時候不便宜不敢亂搞...{n_ ...

https://shop.amway.com.tw/%E5%AE ... %E6%9C%9F%29/p/9516

安麗淨水器有流量限制私改成廚下式會使用減壓閥!(跟殺菌有關?)

https://shopee.tw/%E5%AE%89%E9%B ... 27491153.1331136033

http://www.fuhjen.com.tw/product3.asp?id=139

馥蓁的淨水器有插電源?沒插電應就不是RO機了!可直接用無壓式鵝頸因為不用像安麗一樣擔心有流量計的因素!減壓為了降低漏水風險

那個2分和3分接頭哪裡買的到呢?

三分轉兩分接頭南部應該就水益購比較多門市?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hop.amway.com.tw/%E5%AE%B6%E7%94%A8%E7%A7%91%E6%8A%80/%E6%B7%A8%E6%B0%B4%E5%99%A8/%E7%9B% ...

那個....我沒有研究那麼詳細,只是要換個水龍頭和管子...

淨水機是不用插電的沒錯,安裝方向我大概有個底了,只是那個連接頭

不曉得怎麼製作,搞不好把六角螺絲拆下來裝上管子再鎖上就好,

連接淨水器那兩條in和out管子從買來就沒換過,十幾年有了吧!

白色都變成黃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