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x330u 無法上電,求點位圖

楼主(2021-11-12):
最近新機愈來愈難修了,不是沒電路圖參考就是cpu壞的一堆,手上接修一台asus ux330,插上電源自動觸發到0.03a停住,查待機3、5v、1.05v都出來了,bios先刷過無用,因為來機時cpu 供電晶片有滲水腐蝕,求點位圖已利查修~ 感謝
板號:

插上電源就自動上電並停在0.03a

网友A:
看看可不可以參考UX330UAR
Asus UX330UAR Rev2.1 Boardview.rar (300 Bytes, 下載次數: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可不可以參考UX330UAR

感謝~來查修看看,看如何再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