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401A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21-11-13):
請問各位~小弟一台ASUS X401A筆電~插電時一瞬間有0.02A~隨後就無待機電壓~開機可跑到1.2A上下左右 不開機~~指示燈會亮也可四秒關機~~屏幕都不顯示~~此能開機不顯示的 安裝的記憶體是16顆粒記憶體~~插入其他ˋ4顆粒或8顆粒~~電流只能上到0.4A隨後歸零~~這奇怪的問題~~應該往哪方向去查呢~~是否為bios問題

网友:
請參考共同版規中發帖的標題格式並更正︰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A:
電流1.2 記憶體或顯卡問題
待機會掉電表示有電容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1.2 記憶體或顯卡問題
待機會掉電表示有電容漏電

回覆大大~~記憶體交叉更換過~~用4顆或8顆 顆粒~~反而不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大大~~記憶體交叉更換過~~用4顆或8顆 顆粒~~反而不開機

主板SATA座貼紙型號是多少
X401A1嗎

點位圖 1.2 2.0 3.0

維修指南
Asus X401A Repair Guide.pdf (1.13 MB, 下載次數: 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SATA座貼紙型號是多少
X401A1嗎

回大大剛去查看~~是X401A1 沒錯~~剛有量測電源IC周圍 電容~~有短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