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子鍋 TRC-10RED 無電維修

楼主(2021-11-13):
最近都不太想講話,所謂「開口神氣散」,故看照片就好。

更換小電感後結束。

网友A:
那L1應該是固定膠惹的禍
F1 裝換成保險絲 是正確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L1應該是固定膠惹的禍
F1 裝換成保險絲 是正確做法

請問,
1.怎麼判斷L1電感的值
2.怎麼決定保險絲的值

网友B:
FYI
1. 判斷L1電感:看色碼
2. 決定保險絲 :參考額定功率790W

网友C:
謝謝回覆

上網查了電感色碼,黑黑紅銀,怎麼會沒有數值?

http://www.gladsum.com/1011221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回覆

上網查了電感色碼,黑黑紅銀,怎麼會沒有數值?

「棕黑紅銀」,第一碼沒有在弄黑色的。

維修時如果不知道原理面的東西,直接用原來的規格是最保險的。

本案的例子,小電感直接短路都沒關係……說到這個,看到前幾天有人修電源,因為他說之前看文,其他人發文說「……電感可以直接短路」就斷章取義,直接把電源供應器的電感短路……

然後呢?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然後,就是後面跟文的開始數落發文者了。

這並不是發原始文章的人出鎚了,我不好去講什麼,最多只會講:正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如此而已。然後就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早知道就不要多話了……

保險絲的事剛好最近幾天有提到: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355-1-1.html

#13 的 t 兄有簡單提一下計算……是的,「簡單的」提一下,其實很多細節沒有講到,說真的也沒必要,比如說 RC 時間常數是怎麼來的……這個,只要願意的話,是可以追溯到盤古開天的。

最後,維修時請按原始規格找料,不懂原理的話切莫自行更動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FYI
1. 判斷L1電感:看色碼
2. 決定保險絲 :參考額定功率790W

保險絲參考額定功率790W  要把ˋ基板炸到粉碎嗎?
主電源線的保險絲才看總額定功率

這電子鍋加熱盤是用主板的繼電器控制的 所以此保險絲只用機板跟顯示用電 跟加熱盤無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棕黑紅銀」,第一碼沒有在弄黑色的。

維修時如果不知道原理面的東西,直接用原來的規格是最保險的。

1. 收到,增長知識了

2.是的,謝謝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