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血壓機電池裝上後打氣打不停已找到問題點,零件求助。

楼主(2021-11-13):
老媽的電子血壓計,出現裝上電池後便開始打氣打不停,在論壇上搜尋後
發現max194956956大曾經發過一帖相同狀況的求助文https://bbs.pigoo.com/thread-29127-1-1.html
拜讀裡面各位先輩提供的知識後,沿著打氣幫浦線路找到電路板上Q3電晶體已短路,但是GOOGLE後無法辨識VUQ是哪種規格的電晶體,請版上前輩解惑,是否有替代品可替用。

网友:
貼圖違規 請修改  或先至貼文練習區  練練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管理員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被管理員本帖關閉。

网友:
趁還能編輯,趕快刪掉改用『圖片』插入,不是用『附件』加入。

网友A:
是不是 2SC5865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2SC5865
參考看看

感謝前輩,我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2SC5865
參考看看

剛剛搜了一下,確認前輩提供的資料是正確的
有個拍賣網頁剛好有標示
FireShot Capture 175 - 2SC5865 NPN三极管 60V 1A 250MHz 120~270 200mV_0.2V

楼主:
引用 楼主:
剛剛搜了一下,確認前輩提供的資料是正確的
有個拍賣網頁剛好有標示

殘念,台灣網拍上根本找不到這顆.......不知道有沒有前輩對電晶體特性比較了解的,可以提供代用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殘念,台灣網拍上根本找不到這顆.......不知道有沒有前輩對電晶體特性比較了解的,可以提供代用型號。 ...

這顆已停產,ROHM建議以2SCR513RTL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殘念,台灣網拍上根本找不到這顆.......不知道有沒有前輩對電晶體特性比較了解的,可以提供代用型號。 ...

2SC1384很容易買到,但不是SMD包裝,體積比較大,自己用的,能用就好,除非你堅持要用SMD包裝.

网友B:
2SC5865 是 60V 1A 的,可以試找同樣 60V 1A 的。不過相同規格相同封裝的似乎都不是常用型號,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種封裝的一般都是 500mA 600mA 等的。
2SC5866 是 60V 2A 的,可以代用。這型應該是同一系列中電流較大的,還沒有停產,其體積較5865略大,但接腳可相容,台灣看來可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C5865 是 60V 1A 的,可以試找同樣 60V 1A 的。不過相同規格相同封裝的似乎都不是常用型號,不知道台灣有 ...

感謝前輩的建議。上禮拜發完文後,家母就生病住院,
我就一直在醫院照料母親,這台血壓機就一直擱著沒維修.
台南是個電子零件貧瘠的地方,連要找替代的都不好找,
最後只能上淘寶買一模一樣的,不過大概還要一個禮拜
才能到貨。

楼主:
多發一帖,自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的建議。上禮拜發完文後,家母就生病住院,
我就一直在醫院照料母親,這台血壓機就一直擱著沒維 ...

祝福令堂很快就能恢復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福令堂很快就能恢復健康!

感謝您的祝福

楼主:
電晶體終於收到了,換上後血壓計就可開機正常使用了,
感謝各位前輩相助。

网友:
很高興看到完修回報,點讚!

血壓看來也控制的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