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S7133 芯片問題 R9270 R9380

楼主(2021-11-13):
大家好

新手學修顯卡,問個基本知識問題,順便上來點了28次ㄍㄨㄤˇ ㄍㄠˋ

手上有兩張MSI的卡  一張R9 270  一張R9 380

兩個的問題都是上電沒工作不認卡,核心冰冰涼涼

稍微照時序測了一下,3.3v正常...12v正常...5v正常...1.8v...沒出來

兩張卡都是GS7133的芯片,3腳3.3v、4腳5v,但6腳的vout沒有東西出來

上露天訂這顆芯片來換
正逢雙11塞爆賣家說要等.... (前一篇發問的27MHZ石英震盪到現在還沒給我出貨...

等待期間就想問問大家

有什麼方法可以確定芯片是壞的?

想說可能會等1~2個禮拜,不希望就這樣白等了

還是說大家都是幹就完了

順便偷問一下大家都是上哪買這些東西的,有推薦的賣家嗎...(雙北

楼主:
咦  剛剛查了一下  1.8V的腳如果沒有阻值的話就是核心壞了的意思...
我兩片都是0  看來是不用買了

网友:
1.8V也給gpu供電,不正常當然涼涼的

网友A:
我會檢查Vout附近的電阻、電容有無異常。
UP7704U8和GS7133可以代换-迅维网
GS7133參考電路圖

咦  剛剛查了一下  1.8V的腳如果沒有阻值的話就是核心壞了的意思...
我兩片都是0  看來是不用買了

還不至於這麼悲觀吧?
你量阻值時,IC是拆下來再量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檢查Vout附近的電阻、電容有無異常。
UP7704U8和GS7133可以代换-迅维网
GS7133參考電路圖

不是  是接著量的

R9 380的狀況

通電時 2腳EN跟3腳都有3.3v,4腳有5v
但6腳是0v

順便提一下卡原本的問題是花屏,核心會燙
通了幾次電以後變成黑屏不認卡了

R9 270比較不一樣,en也沒有電壓
從3腳短路給2腳啟動,還是沒有Vout~

兩張的6腳未拆卸狀態,對地阻值都是0

明天把芯片拆下來再量看看(太晚了不敢開風槍),只要6腳阻值健在就可以確定是gs7133的問題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接著量的

R9 380的狀況

拆下來之後一方面確認IC是否短路,另一方面確認GPU是否短路。

照你敘述的工作電壓條件都滿足,沒輸出、沒POK,IC的故障機率頗高。

至於原來花屏的狀況,等到所有供電起來,可以亮機再繼續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