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茂迪LPS-305電源更換OLED顯示屏

楼主(2021-11-13):
小弟有兩台茂迪LPS-305線性電源供應器,入手時皆為二手品,其中一台LCD顯示霧化,常常看不清楚,很麻煩。

其實數年前我就想換成OLED,但是因為嫌麻煩一直沒行動。這次搭雙11的順風車,淘了兩塊OLED屏回來。LPS-305的LCD接口為較少見的14pin雙排,所以我挑了這塊來替換,理論上應該完全相容。

經過了一個禮拜的等待,開箱後整個傻眼,竟然送來單排16pin的版本...  淘寶買零件真的要溝通再三,有些店家實在很混,不是寄錯就是缺件。小東西寄回中國往往不敷成本,只能作罷。

由於我實在懶得再送回去,只好動手做一個轉接頭來用,後來發現這樣反而比原本的雙排好。標準的1602並列接口pin1一定是VSS,pin2是VDD,如下圖所示:

但是這台LPS-305的1602 pin1卻是VDD (5V),pin2才是VSS。買一般的14pin雙排接口是不會亮的! 光是這點就耗了我不少時間,因為原本的LCD屏根本找不到規格書,就算是同廠的其他系列,pin1也是VSS,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拆下第二台LPS-305的LCD屏才在PCB背面找到蛛絲馬跡

第一台的原廠LCD

第二台的原廠LCD (pin1可調為VCC或VSS)

搞定腳位後,接下來就簡單了,趕緊做兩個轉接版來用,萬一不合適還可以換回來

螺絲加絕緣墊片,直接裝上LPS-305

換下來的原廠STN LCD屏。注意上面那個偏光片已經老化。

更換後的效果真的好太多,對比無懈可擊,速度快又無殘影,終於不用再喬角度看畫面了!

各位如果要換屏,其實也可以買雙排14pin的標準品,只要訂製一條14pin排線,記得把pin1和pin2對調即可,不用跟我一樣做轉接版啦

网友A:
也想更換 LPS-305, FG-513 的 LCD,
請問連結..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更換 LPS-305, FG-513 的 LCD,
請問連結.. 謝謝.

DB14接口的在下方連結,記得再三確認規格。SIP接口的其實很多,找喜歡的買就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f1aqbb703c2

楼主:
請注意,上面的連結是Winstar WEH001602DWPP5N00000雙排1602 OLED,這款pin腳雖然不用改,卻無法相容FG-506,實測會出現亂碼! 這個有可能是訊號時序的問題,目前無解! 要改FG-506/513可能要買單排的,不過我沒試過,想要改的人可以冒險一試

网友:
1602 OLED 模塊幾年前我買過幾塊來改機器,市面上比較常見大都是 I2C/SPI 的串口形式,而這些老機器卻都是並列介面不要買錯了。

我記得幾年前買的是台灣製品且單價約兩三百元但剛才去沒屋頂找原賣家都已經沒貨了,到掏寶找還有但最便宜的也要 RMB68
且好像有越來越稀少而漲價的趨勢,我應該要趁著還買的到的這時來買個幾塊當庫存。

看掏寶所有賣家的照片針腳都是單排 16 點的,只有樓主找的那家照片針腳是雙排 14 腳而實際拿到是單排 16 點這也就不意外了。
買前最好是問賣家問清楚,還好改腳位不算是難事。
改換過後的確很值得,清晰/對比度提高很多,老花眼不必戴眼鏡大太陽下也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