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Inspiron 15 7586 2-in-1 過電不開機問題請教

楼主(2021-11-14):
型號:Dell Inspiron 15 7586 2-in-1

問題:過電無法開機

這台有浸水過,右側輸出接口附近有元件腐蝕痕跡
有先行處理浸水部位與補焊,原本還可以開機顯示(外接螢幕,內接螢幕有問題)
內接螢幕處理好後(接頭有短路,簡單處理就好了),再組裝起來就無法開機了(外接也無法顯示)
裸測也是無法開機顯示

不插記憶體,上電測試,則會卡在0.5A左右就卡住,充電指示燈會跳出2橘3白的診斷燈號
上網查詢,是找不到記憶體意思
若插上記憶體,接上可調電源,上電測試會跳至0.5A~0.6A,再來就會降至0.2A~0.3A左右就卡住了
充電指示燈不會閃燈

記憶體都是插入左邊的插槽,右邊插入則會2橘5白的診斷燈號,查過為無效記憶體裝置
右邊記憶體槽一部分有浸水的痕跡,有清理過還是一樣會跳2橘5白。

這台過電時會有電流的茲茲聲(似乎是CPU的電感)。

記憶體已經在別台筆電試過,是好的可以開機。
目前BIOS尚未刷過

主機板全貌
從CPU至左側部分沒看到浸水的痕跡

背面-版號
很乾淨無浸水的痕跡

量測電壓
黃色是ISL95859C---CPU電源管理晶片

插上可調電源,有插記憶體
紅色量測5V
橘色量測3.3V
藍綠色量測0.9V---卡在0.5A~0.6A一段時間後會迅速降至0V
深藍色量測0.7V---當0.7V出現後,0.9V就會迅速降至0V

插上可調電源,不插記憶體
紅色量測5V
橘色量測3.3V
藍綠色量測0.9V---不會突然降至0V
深藍色量測0V  ---不會出電壓

插上可調電源,有插記憶體
紫色量測1.0V
黃色量測1.1V ---當藍綠色0.9V消失後會降至0.9V

插上可調電源,不插記憶體
紫色量測1.0V
黃色量測1.1V ---不會變動

白色是GD25B127D,BIOS晶片

插上可調電源,有插記憶體
深紅色量測0.8V ---顯卡電源
棕色量測1.3V  ---顯卡記憶體電源
亮綠色量測1.2V ---記憶體電源

插上可調電源,不插記憶體
深紅色量測0.8V
棕色量測1.3V
亮綠色量測1.2V

粉紅色不插入電池為13.5V左右,有時則在12.XV左右
粉紅色插入電池為10V~11V

所有的電感(對地阻值)皆有量測過,均未有短路之情形

在此懇請各位先賢賜教了

网友:
BIOS
Dell Inspiron 7586 2-in-1 18706-1 Clear ME.rar (7.04 MB, 下載次數: 12)

筆記本DDR4槽主要量測點
主供電1                                   VDDQ->1.2V(電感)
主供電2                                     VPP->2.5V(Pin257/259)
SPD供電                             VDDSPD->3.3V(Pin255)
負載/總線供電                            VTT->0.6V(Pin258)
基準電壓                           VREF_CA->0.75V(Pin164)
內存時鐘                           SMB_CLK->3.3V(Pin253)
內存數據                        SMB_DATA->3.3V(Pin254)
復位                   DDR4_DRAMRST#->1.35V(Pin108)

网友:
無專業外行人路過,亂嚕一下,別見怪

顯示黑屏時

另一種情況是筆記本電腦似乎在開機但屏幕是黑色的。例如,風扇在旋轉,燈在旋轉,但由於某種原因它不會打開。
這可能是顯示問題。如果您有 HDMI 電纜,請使用 HDMI 電纜連接筆記本電腦,看看它是否會在輔助顯示器上打開
可能需要按 Fn+F8 鍵將顯示切換到輔助顯示器。

Flea power問題

https://accatech.com/flea-power-drain/
flea power這是即使您沒有連接電源或電池時仍留在電路或電源上的電流。當您使用計算機時,電路上可能會聚集靜電,也稱為靜電,這會破壞筆記本電腦的正常工作方式,並可能導致筆記本電腦無法開機。
要耗盡flea power,您可以執行以下簡單的操作:
  • 從充電器上拔下筆記本電腦
  • 小心取出電池
  • 按住電源按鈕 15-20 秒
  • 現在重新連接交流適配器並嘗試在沒有電池的情況下打開筆記本電腦。如果是flea power問題,它現在應該打開。
您可以在此處閱讀有關flea power的更多信息

网友A:
請問 K 大接頭短路是修那個位置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協助

待量測後,會把結果放上來

只是網路搜了一圈,找不到sodimm的接腳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K 大接頭短路是修那個位置

螢幕那條連結線,並非主板的接座

楼主:
稍早發現,上電後CPU旁的南橋會發燙

不確定南橋是否問題?

网友A:
我是有找到一塊很像的,不知能不能參考,

不過發現它的屏口完全沒有接到南橋,不知是圖壞,還是要用別的軟體開

右上的 hdmi 晶片是有接到cpu裡,不知道當初是哪邊受潮

199.69 KB, 下載次數: 13

點位

Inspiron 7590.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1

電路

Inspiron 7590.part2.rar

752.37 KB, 下載次數: 10

電路

inspiron 5480.rar

210.79 KB, 下載次數: 10

點位

楼主:
筆記本DDR4槽主要量測點                      上電量測結果(未插入記憶體)
主供電       1VDDQ->1.2V(電感)                                               - 1.202V
主供電       2VPP->2.5V(Pin257/259)                                    - 2.535V
SPD供電       VDDSPD->3.3V(Pin255)                                     - 3.393V
負載/總線供電     VTT->0.6V(Pin258)                                                - 0.599V
基準電壓      VREF_CA->0.75V(Pin164)                                       - 0.599V
內存時鐘      SMB_CLK->3.3V(Pin253)                                    -  3.375V
內存數據      SMB_DATA->3.3V(Pin254)                                      - 3.375V
復位        DDR4_DRAMRST#->1.35V(Pin108)                     - 0.112V

筆記本DDR4槽主要量測點                      上電量測結果(有插入記憶體)
主供電       1VDDQ->1.2V(電感)                                               - 1.2V
主供電       2VPP->2.5V(Pin257/259)                                    - 2.5V
SPD供電       VDDSPD->3.3V(Pin255)                                     - 3.3V
負載/總線供電     VTT->0.6V(Pin258)                                                - 0.59V
基準電壓      VREF_CA->0.75V(Pin164)                                       - 0.6V
內存時鐘      SMB_CLK->3.3V(Pin253)                                    -  3.3V
內存數據      SMB_DATA->3.3V(Pin254)                                      - 3.3V
復位        DDR4_DRAMRST#->1.35V(Pin108)                     -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找到一塊很像的,不知能不能參考,

不過發現它的屏口完全沒有接到南橋,不知是圖壞,還是要用別的軟 ...

感謝大俠相助

受潮應該從後面底部滲進去,HDMI晶片剛好被轉軸架蓋住,看外觀是沒受潮到
主要是右半部接口部分有受潮到,其他部位是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筆記本DDR4槽主要量測點                      上電量測結果(未插入記憶體)
主供 ...

基準電壓      VREF_CA->0.75V(Pin164)         - 0.6V 這個電壓應該也是正常網路也0.6V的 我沒維修過不清楚

復位        DDR4_DRAMRST#->1.35V(Pin108)      -1.2V 這個電壓應該也是正常網路也1.2V的 我沒維修過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準電壓      VREF_CA->0.75V(Pin164)         - 0.6V 這個電壓應該也是正常網路也0.6V的 我沒維 ...

獅子魚大
請教個問題,這台目前插電會自動上電,會聽到高頻電流聲音
聲音會隨電流跳動而有增減
若按開機鍵強制關閉(待機電流約0.024A左右),一樣有高頻電流音

想問這可能是甚麼問題?

网友A:
不能亮機的時候,就會自動上電嗎?還是刷完 BIOS ?

有裝水銀電池也會自動上電?

--
電流聲,能亮機時候就有嗎?有時候我們不會注意太多細節,或許之前就有了

我幫客戶ASUS i7-8代筆電升級SSD,電流聲也是吱吱叫很大聲,機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請教個問題,這台目前插電會自動上電,會聽到高頻電流聲音
聲音會隨電流跳動而有增減

以前遇過是電容漏電 也有沒查出來的 那種都要在夜深人靜比較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亮機的時候,就會自動上電嗎?還是刷完 BIOS ?

有裝水銀電池也會自動上電?

BIOS還沒刷,因為機器還在來的路上

不裝水銀電池,會直接上電
裝了水銀電池,第一次會上電,按開機鍵關閉,再次插入電源不會直接上電

電流聲是不亮機後,才注意到有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還沒刷,因為機器還在來的路上

不裝水銀電池,會直接上電

嗯....

裝上水銀電池第一次上電完成開機,第二次就不會自動上電,這樣南橋應該有在工作

電流聲也有可能是 電容 嘯叫 (可以 Google 電容 嘯叫)

网友C:
會不會有電容漏電造成cpu供電出來後保護了,所以電流又拉回0.2-0.3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有電容漏電造成cpu供電出來後保護了,所以電流又拉回0.2-0.3a

電容漏電可能得慢慢抓...

今日有嘗試將0.7V那相電感(看過大俠提供的電路圖是VCCGT,正確電壓應該是1V左右)翹起,裝記憶體上電測試
一段時間後,CPU供電消失,連帶南橋供電(1.0V)也消失(原本會有0.9V左右)
感覺電源晶片或CPU有問題的樣子...

楼主:
目前確定的是,在CPU的供電VCCGT(核顯)出現後就會掉電
0.2a~0.3a應該是獨顯吃的負載

在對岸維修論壇上翻找,相關的案例很少,都是選擇換CPU或板處理
可能得有心理準備是CPU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確定的是,在CPU的供電VCCGT(核顯)出現後就會掉電
0.2a~0.3a應該是獨顯吃的負載

BIOS 刷過了?

難道要為它默哀了...K大加油

7590 的電路圖第102張有時序表,可惜沒點位圖,VCCGT 已經是倒數的

网友D:
現在產品,i5 i7 很容易壞CPU ,在下已經維修過很多是CPU問題.
更換 BGA CPU 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刷過了?

難道要為它默哀了...K大加油

正在依時序去逐一排查中

機器還在路上,就想先排查,或許有驚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產品,i5 i7 很容易壞CPU ,在下已經維修過很多是CPU問題.
更換 BGA CPU 就正常.

已經有心理準備可能是CPU歸西了

楼主:
使用示波器測晶體震盪器波型
1.I/O 32K晶振

2.PCH 32K晶振

3.PCH 24M晶振

看來起振都正常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刷過了?

難道要為它默哀了...K大加油

有依時序下去查,VCCGT前該有的電壓都有出現
看來只剩刷BIOS試試了

有使用示波器測震盪器波型,似乎都正常

楼主:
獅子魚大
BIOS已經刷入,但無法正常開機,按壓開機鍵也無法關掉
會自動上電,跑到0.35A就卡住了

上傳BIOS備份原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刷過了?

難道要為它默哀了...K大加油

嘗試刷過獅子魚大提供的BIOS
會自動上電,跑到0.35A就不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嘗試刷過獅子魚大提供的BIOS
會自動上電,跑到0.35A就不動了

這是用你的改的

楼主:
刷過了,狀況又回到原點了...
可能真的是CPU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