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電子開關電路改良分享

楼主(2021-11-15):
從古早美術燈時代就開始接觸多段電子開關,到了現在採用分散式崁燈照明仍然少不了,視場所使用狀況切換不同盞數,以達照明與省電需求。

早期多段電子開關工作電源都是採用變壓器設計,出問題機率很低,大概從30年前出現電容供電方式,因體積與成本優勢已成主流,變壓器式已消失無蹤。但電容供電方式壽命是個問題,尤其長時間開燈的地方,如入口玄關燈,白天、夜間開大燈深夜開小燈,多段開關處於長時間通電狀態,降壓電容沒幾年總要換過一次,也因為使用電容降壓,電源迴路需要 Zener Diode 穩壓,這也是發熱來源,也很容易讓旁邊電解電容衰退。

另一個問題點是動作段數與亮燈盞數順序問題,現成品有使用繼電器B接點輸出,導致某段過段時會閃一下,買來的雖然很便宜但總要修修改改才能符合使用,所以一直想著乾脆自己做多段電子開關,一次解決這些問題。

▼ 一開始是這樣做,修改電子開關電路,外掛變壓器:

這樣使用了好幾年,終於擺脫每幾年要拆下來換降壓電容的困擾,最近花了些時間歸納使用段數、盞數變化需求,把所有功能都做進去,先把電路圖畫好、電路板Layout好,等有需求時再製作,電路板是預留全部功能,再依所需增減零件。

▼ 電路圖,把三組輸出全部改為a接點,以解決閃燈問題:

▼ 不同段數、盞數變化需求以零件增減達成:

▼ 電路板Layout,採雙面板設計,面積大約是市售品一倍大小:

歡迎對多段電子開關有興趣的網友一起討論。

网友A:
可以用市售豆腐頭 5V/1A USB 充電器代替傳統變壓器,
用 smt 零件代替 dip CD4013 節省體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市售豆腐頭 5V/1A USB 充電器代替傳統變壓器,
用 smt 零件代替 dip CD4013 節省體積.

多段開關利用電源短暫通斷來跳段,使用USB充電器會有響應速度問題。
這個電路以變壓器與三顆繼電器最佔空間,其他零件SMD化整體小不了多少。

网友B:
用雙層板的話老闆會嗶~嗶~~叫!

一般這種用兩顆 RELAY 就打死了,要用三顆的話……改 TRIAC 可省點空間。

然後全部改用貼片,空間再省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雙層板的話老闆會嗶~嗶~~叫!

一般這種用兩顆 RELAY 就打死了,要用三顆的話……改 TRIAC 可省點 ...

自己用的下重本沒差.......

网友C:
▼我家裡有間簡易的工作室燈光不足,之前楊大俠給了我一組3支T5 燈管的輕鋼架燈座,上個月就把扛上天花板。

▼個子站上凳子只能勉強照到原本的接線盒,那條白扁線就是接原本的燈,要重接得去借A形椅。

▼牆上原本的開關盒還要多加一個開關來控制這個T5,這得多拉一條線下來,拆開看了一下裡面原本有三條線,這下就算有通線條也不太可能直接穿進去了。

要多加一條線得把原本的三條線綁著通線條一起拉出來,再換成四條條一起穿進去,我一個人沒辦法做,今天看到你要做這個或許有解了,只是我原本的燈也是由多段開關控制可能要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裡有間簡易的工作室燈光不足,之前楊大俠給了我一組3支T5 燈管的輕鋼架燈座,上個月就把扛上天花板。 ...

會自己動手居家修繕的人要準備一把堅固的鋁梯,勉強用凳子可能高度不足,再疊上桌子也有點危險,不過有了鋁梯還是要很小心,我有位同學跨站在鋁梯上,結果一滑腳 LP 正中鋁梯頂........

既然原燈具有多段開關,就拆出來重新接線,把新增的 T5  燈納入控制,連買都不用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會自己動手居家修繕的人要準備一把堅固的鋁梯,勉強用凳子可能高度不足,再疊上桌子也有點危險,不過有了 ...

其實很多修繕我很多都不是自己做,就像多接一條線自己也做不來。
原來的燈具是原本就內附多段控制的,也沒有多餘的可以接,如果真的要換也要換你這種的,電容降壓的我也是用的很不安心。
其實多拉一條線,多用一個開關是最好的方式,只是得要去找人來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很多修繕我很多都不是自己做,就像多接一條線自己也做不來。
原來的燈具是原本就內附多段控制的,也 ...

自己DIY最好不要想用舊線拉新線方式換線,怕拉到一半卡住或是脫落,舊的拉不回去,那就頭大了。

可以買條穿線器,從低處牆壁開關往上穿,順利的話穿線器會從頂板接線盒跑出來,把要增加的線用膠帶纏繞在穿線器尾端,線跟穿線器要交疊30公分以上,用電工膠帶纏在一起,越平順越好,要試拉確定不會脫落,再把穿線器跟新線推入管內,然後從開關處往下拉,這種做法好處是萬一拉線失敗,不會破壞原本的舊線。

网友B:
大部分人會買到這東西的都是隨燈附。少數一些要求比較嚴的可能會單獨買。這種切換開關還在使用市電變壓器的基本已經消失在市場上了,但還是會有少部分的需求,因為很少部分,所以一般公司行號不會切入這一塊,因為太小塊了看不上眼。

所以說,如果願意製成產品的話,可以少量交付生產,給老闆娘去賣,這可是獨門生意。

話說回來,我向來都是做獨門生意的,不必同眾人搶大鍋飯,專撿沒人要的菜根,而且隨挖隨有,多好!

只是,有人看到我在撿菜根,結果就跟著我一起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人會買到這東西的都是隨燈附。少數一些要求比較嚴的可能會單獨買。這種切換開關還在使用市電變壓器的 ...

不一定做燈具的才需要,大約20年以來室內裝潢走簡約風,燈具都採分散式崁燈、層板燈、投射燈,一樣有切換盞數的需求,差異在於附在燈具內,或裝潢之後連同崁燈一起安裝,比起以前來說,現在零星需求反而比較高,由於跟崁燈、層板燈搭配,多段開關放在天花板上,體積比較不受限制,不像附在燈具的外型要做得很薄才能塞入基座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做燈具的才需要,大約20年以來室內裝潢走簡約風,燈具都採分散式崁燈、層板燈、投射燈,一樣有切換 ...

應該改成這樣講:買來施作的人並不是最終用戶。所以說,基本是「能用就好」。因為人(業主)總是想花最少的錢拿到最多的東西。這也是為什麼 cost down 老是被作生意的人掛在嘴邊的主要原因。

如果是自己買自己裝自己用,就會碰到一些比較會要求品質的人。這也就是我所指的主要目標。少數族群總是會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