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kai hx-m800w卡座 MCU壞了?

楼主(2021-11-15):
AKAI組合 hx-m800w卡座, 停了機器,兩卡座馬逹都會不停轉動,正常停機,馬逹不會轉動,但機器可正常播放,
在網上找到了電路圖,圖紅綫上供電12V到馬逹,紅綫下到MCU P140 30PIN,
用電表測MCU P140 30PIN 是0V ,按PLAY 測30PIN沒有電壓高低變化都是0
斷開30PIN外接電路,按PLAY再測30PIN都沒有高低變化,懷疑MCU壞了
若是MCU壞了,可找到這ic嗎? 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已再貼好了

网友B:
P140 是 POWER /ON_OFF (Low  enable) 的功能不是嗎?開機時本來就是低電位……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P140 是 POWER /ON_OFF (Low  enable) 的功能不是嗎?開機時本來就是低電位……有問題嗎? ...

P140 我估低電位開機,高電位是停機,測量時按鈕P140沒有高低變化

网友:
MCU不容易壞.一般就是開關問題.

网友C:
這P140  內部是 N-MOS 的 D極開路輸出(Open Drain )
因為沒D極電阻  R716/3.3K  斷去外部電路 則都是0V

這樣判斷MCU 是容易誤判 , 你需要 檢查  [PLAY 鍵] 的信號是否真的傳到 MCU;

另外這類MCU 的程式 都是設備商(AKAI)寫的  MCU製造商(NEC)發售都是空白ROM(或代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P140  內部是 N-MOS 的 D極開路輸出(Open Drain )
因為沒D極電阻  R716/3.3K  斷去外部電路 則都是0V

謝謝提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P140  內部是 N-MOS 的 D極開路輸出(Open Drain )
因為沒D極電阻  R716/3.3K  斷去外部電路 則都是0V

你好
再試過斷開R716 後(電路圖一)紅綫電路,測P140 PIN 都是0V
但機器在待機l狀態時量P140 有1V
估機器正常停機時P140 有1V, 轉動時0V
現在怎樣都是0V沒有變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再試過斷開R716 後(電路圖一)紅綫電路,測P140 PIN 都是0V
但機器在待機l狀態時量P140 有1V

因為釋放了 紅線/P140後  馬達停止轉動 ,  你的想法一直禁錮在  紅線/P140 (MCU) 上,

待機 有 1V ??   請量一下 MCU 電源 VDD /V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釋放了 紅線/P140後  馬達停止轉動 ,  你的想法一直禁錮在  紅線/P140 (MCU) 上,

待機 有 1V ??    ...

Vdd 有5v

网友:
P140 的 HIGH LEVEL 為 1V,差不多是這個值沒錯。

請對照電路圖。

网友C:
沒其他想法了

紅線上的TR705/B 極電阻只100歐姆 , 所以  P140 待機 有 1V  是合理的

也證明 這 P140  腳 沒故障

只能查 那些信號用於解除PLAY 狀態?(例如 STOP)  是否確實傳遞到達MCU了

网友D:
AKAI應該都買不到零件了.三十多年前我在代理商做維修工作過.那時都修比較高階的卡座.修卡座需要一些測試的專用卡片.也需要專用的儀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AKAI應該都買不到零件了.三十多年前我在代理商做維修工作過.那時都修比較高階的卡座.修卡座需要一些測試的 ...

類比時代的機器相對現在的設備比較好修,即使沒有線路圖只要觀念清楚就能一路查下去速速完修,且只要一台三用電表就行了包含校正與調整所有程序。

當兵時主業是修無線電機副業是修卡式隨身聽,部隊說隨身聽是違禁品但是人手一台包含輔導長與營長,因為他們也都是要送來我這邊修。

只有換磁頭或調整磁偏角時才會需要用到測試帶,買現成測試帶很貴都是自己錄,每次拿到新機要測試時就順手錄卷新測試帶,100Hz、1KHz、10KHz Tone 個別錄個幾分鐘,左右聲道再分開錄個幾分鐘。

如果手邊有高感度的 AC 毫伏表那是更好,校正與調整時就能更精確,如果只三用電表也是可以但此三用電表不能太差重點在高頻段 10KHz 的響應不能低於 -3dB,否則高音可能就會不好。

後來在錄音室工作接觸了多軌盤帶機,這才是正確與優良的成音設備,卡帶果然只適合放流行音樂與做 DEMO 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其他想法了

紅線上的TR705/B 極電阻只100歐姆 , 所以  P140 待機 有 1V  是合理的

你好
查了發現圖中紅圈D501穩壓管損壞,但電路圖看不清楚是甚麼規格,用5V穩壓管替換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查了發現圖中紅圈D501穩壓管損壞,但電路圖看不清楚是甚麼規格,用5V穩壓管替換可以嗎?

參考看看
HZS series diode   可比對尺寸大小  mark
hzs4c-3   4.2V
https://rocelec.widen.net/view/p ... d=true&u=5oefqw
https://datasheetspdf.com/pdf-file/1038137/SEMTECH/HZS4C3/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查了發現圖中紅圈D501穩壓管損壞,但電路圖看不清楚是甚麼規格,用5V穩壓管替換可以嗎?

HZS 4C-3  ,  4.2V~4.4V   400mW  請參考18# 連結的規格
另外誤差  就是 (4.4-4.3)/4.3 = ~ ± 2.3 %  這樣說誤差不太正確 更正確來說
HZ 系列 是以[分段]的方式 A1 A2 A3 ~~ C1 C2 C3 分成9個段落

市面 很多 4.3V 穩壓管 挑 400 mW 以上 就可以用  尺寸孔徑合適即可

例如: 1N5229  就是 4.3V 500mW ,   市售則多見1N5229B  1N5229C
後綴 [C] 表示誤差,
B為 ± 5 %
C為 ± 2 %

同理若看到 4.3B  4.3C
4.3B  4.3V± 5 %
4.3C  4.3V± 2 %

跟HZ 4B3 4C3  是不同誤差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