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磁接觸器的規格選用

楼主(2021-11-15):
感覺 電磁接觸器的選用
會受到負載端的影響。不同負載,就算同電流,選用的MC大小似乎也不同?

手上有兩台烤箱

用電為 三相220V

烤箱A,電熱部分 電流表顯示16A,用的電磁接觸器為S-C16L
烤箱B,電熱部分 電流表顯示16A,用的電磁接觸器為S-C21

不知道哪個是用對的?

因為是烤箱,所以應該看AC-1:

AC-1 無感或微感負載、電阻爐。
AC-2 繞線式感應電動機的起動、分斷。
AC-3 籠型感應電動機的起動、運轉中分斷。

查閱士林電機的目錄,後面有選定表:
2021-11-15 20_28_50-MS電磁開關接觸器產品型錄(2020.04完整版).pdf.jpg
應該是看 加熱子定額及範圍那行,
16A在 12~18A 之間,所以用 S-P16是對的,沒必要用更大的?

而從規格書來看,似乎可以用更小的?
2021-11-15 20_30_04-MS電磁開關接觸器產品型錄(2020.04完整版).pdf.jpg

===
指針表的解讀

像這種表:

剛開始特別小格,還沒有刻度。
粗線第一條是0,第二條是12.5,所以在兩條粗線的中間就是6.25這樣?

===
感謝各位大大解惑

网友:
1. 電熱三相 16A ,用 S-C16L 應該可以,不放心就選 S-C21。
2. 你這個交流電流表 12.5 以下沒刻度,表示是非線性區,因此無刻度的一半不會是 6.25,拿勾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關電流表,如果你要看的值是比較小的,買最大刻度是20A的就會看得比較準的

网友:
烤箱比較單純,跟電熱水器一樣。全開用電流表量一下最大功率即可換算適合的MC。一般而言專業烤箱很少開到最大功率使用,所以不用買太大。

网友:
電磁接觸器等同線徑,需大於瞬間電流,不考慮價格空間,電流越大越好。
如是電磁開關,有積熱電譯,基於保護設備,後端反之積熱電譯需視該設備(電阻性/電感性長時過載)最高上限電流以下”大多可調"

网友(2021-12-16):
用鈎錶量一下較保險,
小弟的儲熱式電熱水器銘牌寫220V/26A,
實際量出來快28A,
還好當時是買S-P25,
其實也沒差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