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machines D730 系統登入後出現正在鎖定後自動關機

楼主(2021-11-15):
各位先進好:
小弟有一台Acer emachines D730 系統登入後出現正在鎖定後自動關機
若把電池拔掉,用插電源方式登入都可正常使用,請問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A:
作業系統是哪一版
能進到桌面嗎
電源管理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業系統是哪一版
能進到桌面嗎
電源管理檢查一下

作業系統是哪一版:win10
能進到桌面嗎:用電池不行,插電源可以
電源管理檢查一下:都改成"永不"

補充:電池已無法蓄電

网友:
既然電池已無法蓄電,你還插著作什麼?拔掉可以正常使用就好,除非你買了新電池,再考慮這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業系統是哪一版:win10
能進到桌面嗎:用電池不行,插電源可以
電源管理檢查一下:都改成"永不"

換新電池試試,小弟有台ASUS F6V,電池也掛了,裝電池開機後會偶爾畫面跳動甚至無預警黑屏關機,不裝電池就沒事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說明
目前就不插電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