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 46EX600 畫面油畫 黑色部分偏綠

楼主(2021-11-16):
如標題 有稍微做過功課 原本是朝邏輯電路板部份去做更換 更換後反而一樣
排線部分也有使用 電子金屬接點清潔劑做過清潔 還是一樣(軟排硬排線都有清)
請問各位前輩要朝那個方向去做檢修呢 感謝

拆開狀態

有更換過邏輯版 狀況一樣 排線也有清理過
329143[/attac-himg]

油畫跟偏綠 就如下面三張圖所示
1.
2.
3.

网友A:
主板連接到邏輯版的排線插座( 主板這邊 )周遭有" 排感 "檢查一下!

网友B:
HDMI 的插孔 ~
噴一下電子金屬接點清潔劑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 的插孔 ~
噴一下電子金屬接點清潔劑 試試看~

您好 有試著清理過 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連接到邏輯版的排線插座( 主板這邊 )周遭有" 排感 "檢查一下!

排感 這部分我就不知道在那邊?

楼主:
請問前輩 指的地方是甚麼位置呢 如果以 DIY 新手 好處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指的地方是甚麼位置呢 如果以 DIY 新手 好處理嗎?

#4 zf5881 大 所說的排感(紅圈的地方)  就是像下圖紅框處的物件  新手比較不好處理 很考驗功力

查主板要連接邏輯版排線座的前端  有很多組排感

网友:
夏天時,剛好研究此台,狀況是 有聲音,圖像時有時無。
主板軟排排線接頭: (腳16.17. )(TXAC-.TXAC+) ,短路時,圖像消失,連選單都看不到。

建議追查: 腳(26~13) (TXA0-、TXA0+、TXA1-、TXA1+、TXA2-、TXA2+) 跟圖像的顏色有關. (短路之便知)
這幾個信號,往主板信號源頭檢查、清潔電路板。

清潔電路板上這些信號的電路走向很重要! 或許清潔就有改善.如果量測不到元件有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感 這部分我就不知道在那邊?

9樓大大有提示了! 感謝 huang22 補上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