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離子切割器P63HFC無輸出

楼主(2021-11-18):
請問各位大大
目前狀況是上電要切割時壓下開關無電壓輸出,也無氣壓輸出
當壓下切割開關時會有RELAY電壓不穩切換的聲音
控制板主電源12V有正常
朝控制不良檢修
但主板小卡上IC都被REMARK了
不好檢修~有各位神人知道IC編號嗎
感謝各位

网友A:
氣壓不足,風扇前的壓力開關先短路在試看看

還有面板的開關請選擇切割符號的位子,右邊那個是氣體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氣壓不足,風扇前的壓力開關先短路在試看看

還有面板的開關請選擇切割符號的位子,右邊那個是氣體測試 ...

感謝回復
目前問題已解決~還好沒壞控制IC
目前查修小板有些二極體跟FET損壞
更換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