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怎樣檢測元件是穩壓二極管

楼主(2021-11-20):
因看不清楚元件MARK號,還有其它方法可知是怎麼類型二極管?
請各位指教

网友A:
畫線這端串連一顆10k電阻,然後以可調電源供應器正端接電阻,負端接二極體未畫線端,以電壓表觀測二極體兩端電壓,逐漸調高電壓,看電壓表何時停下來不會再上升,那就是積納電壓。

如果電壓調到30V還沒找到積納電壓,那很可能不是積納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線這端串連一顆10k電阻,然後以可調電源供應器正端接電阻,負端接二極體未畫線端,以電壓表觀測二極體兩 ...

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線這端串連一顆10k電阻,然後以可調電源供應器正端接電阻,負端接二極體未畫線端,以電壓表觀測二極體兩 ...

您好
穩壓二極管原型號4.3V,可以用5.1V替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穩壓二極管原型號4.3V,可以用5.1V替代嗎?

要看電路需求啊,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閱讀標示文數字時,陰極在左,請旋轉90度來看。
圖上印字看來像是41,上一排是不是1N,下一排是不是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