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水平晶體?替代品?

楼主(2021-11-20):
型號:A1968 9C2網路上都查不到這個型號?CRT螢幕白牌21吋!請教站上的痞友們!

楼主:
https://imgur.com/a/1aCEcQp

弟爬了站上的文如法炮製判斷水平晶體有問題?

网友A:
不清楚要問啥
Datasheet: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SANYO/2SA1968.html

找零件
沒屋頂上不是有?? 似乎來自對岸
X寶上更多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397170594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要問啥
Datasheet: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38672/SANYO/2SA19 ...

非常感謝!

网友:
通常水平晶體會壞ˋ 是周邊協鎮電容 容值變少或高壓變壓器 FBT

网友:
2SA1968是PNP型高頻用的電晶體,看規格表應該不是CRT電視用的水平晶體。
依以往的經驗水平晶體應該都是NPN型的電晶體,如2SC5339、2SD1427、2SD1428、2SD1556....等
不曾看過水平晶體是PNP型的電晶體~~~
剛剛查了一下以前的電晶體互換表,裡面2SA1968沒有看到可以代用的~~~
樓主可能去一趟電子材料行看是否買的到2SA1968這顆電晶體
或是請電子材料行幫您找一下有沒有可以代用的電晶體。

网友:
2SD2253代用电流更大耐压更高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考慮如果是高壓故障就進好康報報區給人練功

网友:
覺得怪怪的
剛剛 看了2SA1968  封裝尺寸 TO-220FI  900V 10mA

CRT水平偏向用的晶體  使用規格 1400~1500V 6A~8A
用到 50W的功率封裝 尺寸 TO-3P
我在露天的 痞酷愛心小舖裡 搜尋關鍵字 1500V 得到
2SC5386 TOSHIBA 1500V 8A 50W 電視螢幕水平功率電晶體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09263187618

但各種需求跡象  完全與2SA1968  規格取向 差異甚大

网友:
形容看起來怪怪的~

電晶體似乎 不是 所謂的 水平晶體 ?

型式有些奇怪 ~

不妨把真實的物件 用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楼主:
如痞友們說的電子材料行真的找不到PNP,NPN倒是有,看來只能網購!

進好康區機率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