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該如何排除故障呢??

楼主(2021-11-21):
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兄弟姊妹大家好~~~

最近把音量VR故障很久的PC防磁喇叭拿出來整理,結果不修不知道一修嚇一跳,

居然這個喇叭是只有一邊聲道的(接上電腦我才發現),看了一下功放晶片是立體

聲的阿,右聲道喇叭被拿去跟左聲道焊在一起。
整個PCB上頭就功放晶片BA5406最大塊,其他都是麥拉電容
、電解電容與六顆電阻與兩個VR。電阻阻值正常,那接下來
我該把整個電解電容都換了嗎?....綠色麥拉容易壞嗎?、要換
嗎?
該怎麼確定是功放輸出壞一邊?........還是耦合電解電容壞了?

最怕BA5406要換卻沒貨...

网友A:
現在的電腦喇叭很便宜了,買一組會比較快,如果要練功夫就另外說了。

推薦這一組,藍色小屋還有賣,價格1780...

网友B:
很簡單啊 !

立體放大 通常 左右 是對稱的~

就把好的一端 拆下接到疑似有問題的一端

那不就得了~

网友C:
右聲道喇叭被拿去跟左聲道焊在一起。
==> 你先將它們歸位 有正常嗎?

該怎麼確定是功放輸出壞一邊?
==> R in / L in  短接

........還是耦合電解電容壞了?
==> 這好抓.. 直接先併接一顆大約等值電容
        若手頭缺件  左右聲 零件是相同的 互換觀察

只猜無益  反正這種事  就是依前後段 設節點檢查
很多情況 不一定問題 就出在PCB

露天有單賣零件BA5406  這家看起來  非淘代轉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4050410975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簡單啊 !

立體放大 通常 左右 是對稱的~

沒錯,我知道了,先這樣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聲道喇叭被拿去跟左聲道焊在一起。
==> 你先將它們歸位 有正常嗎?

有把喇叭恢復回去,沒有輸出右聲道
其他的我嘗試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電腦喇叭很便宜了,買一組會比較快,如果要練功夫就另外說了。

推薦這一組,藍色小屋還有賣,價格17 ...

按照老大規矩,有的修就修好,沒戲才去借~~先修看看

网友D:
a大是零件捨不得買,東西捨不得丟,,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大規矩,有的修就修好,沒戲才去借~~先修看看

老大規矩…沒戲去借~筆記ing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大是零件捨不得買,東西捨不得丟,,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啊。

這台喇叭單體音質還不錯~~然後這台功放電路基本上還算簡單,就是BA5406

基本電路+音量、TONE旋鈕電路而已。電路我已經快分析完了(全部跑一圈),

上頭不外乎電容、電阻而已....

對我來說比較軟...卡好入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規矩…沒戲去借~筆記ing

要順便練習三秒燈火熄滅的本事~~這樣老大按電鈴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