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筆電bios密碼存在EC晶片(MEC1618-AJZP)有前輩知道怎麼解嗎?

楼主(2021-11-22):
最近入手一台東芝satellite Pro A50-A的筆電,帶有bios超級密碼鎖。
原以為刷bios可以清除掉密碼,沒想到小丑竟是自己。
查了一通,發現密碼在EC芯片裡,這就不懂怎麼解了,有前輩可以提供一下解密方法嗎?

网友:
打開筆記本電腦,當出現開機標誌時按[F2]。
將顯示“密碼=”。
按 [CTRL]、[TAB]、[CTRL] 和 [ENTER] 的順序按鍵。
將顯示序列號和挑戰代碼。

再去這個網站
https://github.com/bacher09/pwgen-for-bios/issues/110

根據以下方法使用反饋碼
(應答碼)清除BIOS
密碼。
確認筆記本在操作全過程保持開機狀態。完整的有效的暗號碼是在關機或重起之前是有效的(筆記本關閉或重起之後暗號碼失效),在此期間一直保持開機狀態。
1.
在BIOS提示輸入密碼時,依次一個一個按下和釋放以下鍵:
Ctrl, Tab, Ctrl, Enter
筆記本的反饋碼應該是:
PC Serial No.=XXXXXXX
Challenge Code=XXXXX  XXXXX  XXXXX  XXXXX  XXXXX
Response Code=
2.

給技術支持人員說明你需要反饋碼來清除筆記本BIOS密碼。把筆記本的機器碼(PC Serial No.)和暗號碼(Challenge Code
)給技術支持人員,技術支持人員將口頭逐字告訴你一個反饋碼。
3.

在「Response Code=」後立即輸入剛才得到的反饋碼,然後回車確認。筆記本提示
"Valid Password Entered. System is now starting up."
4.
一旦Windows加載完成,就重起Windows:開始->關閉計算機->重起。
5.

一旦屏幕圖像空白,按下Esc鍵保持別釋放。
6.

一旦出現"Check System, than press [F1] Key",釋放Esc鍵。
7.

按F1鍵
BIOS/CMOS
設置界面出現,根據以下步驟取消密碼。
1.

'P'跳到密碼區域。"Registered"將高亮。
2.

按空格鍵將"Registered"變為"Password= "。
3.

按空格鍵然後回車BIOS將顯示"New Password = "。
4.

再按回車鍵,BIOS將顯示"Verify Password= "。
5.

再按回車鍵,BIOS將顯示"Password= Not Registered"。
6.

選擇完成,BIOS設置完成,保存BIOS設置。
筆記本將重起,順利進入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