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東元TL3237TRE 無遙控器 操作方式

楼主(2021-11-23):
型號

型號

這是螢幕的型號

因為遙控器遺失,也沒有要接第四台,就DIY了一個數位天線,打算看能不能接無線的電視台來看
勉強操作到了可以搜尋電視台的地方,訊號有了,而且還算不差
但是卻沒有辦法按"確定",打去原廠問似乎一定要有遙控器才行,

回答說沒有這麼舊的機型的遙控器可賣,打算賣我一個萬用的要價500元
想問問大家有沒有方式可以先確定無線台可以接收後,再去買遙控器(會去蝦皮找)

畫面

畫面

网友:
萬用電視遙控器LED-8810 $200上下 搜尋看看

网友:
跟學姊買~便宜好用

最新進貨的LCD-888K-3 LED LCD 液晶電視萬用遙控器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948

网友:
找看看顯示器本身是不是有手動的按鍵可以按

网友A:
一般液晶電視本身都有 電源 音量+- 選台上下 訊號源(節目源) 目錄
進目錄後 音量與選台 用於上下左右用  信號源有的有確認(OK)的功能
要掃描頻道 不要用手動掃描 切到自動掃描

网友B:
這台我有遇過一樣的問題,當初也是要按ok找不到,用通用的沒辦法,才跟原廠ˋ買了一支六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液晶電視本身都有 電源 音量+- 選台上下 訊號源(節目源) 目錄
進目錄後 音量與選台 用於上下左右用  信 ...

感謝,我再試試

信號源確定不是"確定"按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有遇過一樣的問題,當初也是要按ok找不到,用通用的沒辦法,才跟原廠ˋ買了一支六百元 ...

那我就糟了,在網路買通用型的了,還沒寄來,賣家說是舊型機種都通用,希望是這樣了
這東元實在很糟糕,我另一台LG電視,搖控器被寵物咬壞,問原廠買只要90元
這種應該是屬於客服的一環,還想在這邊賺錢,有點不可取

這台二手的價值恐怕不到千元了,卻要花超過1/2價格來買遙控器,還真的以為他自己是水果(Apple)嗎?

网友C:
按完目錄的次選擇頁的選項後,有試頻道和音量4顆鍵嗎?
應該有一組是確認功能吧?(4顆鍵在主選擇頁是移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完目錄的次選擇頁的選項後,有試頻道和音量4顆鍵嗎?
應該有一組是確認功能吧?(4顆鍵在主選擇頁是移動功 ...

開機後按下目錄鍵的畫面
按照步驟往下進行,目前大致確認,"音量+"應該就是確定鍵或是enter建

目錄

目錄

在這個畫面時就無法進行下一步驟,找不到哪一個是所謂的確認鍵

直接按訊號源或是在上面的步驟中按訊號源,都會來到這個畫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開機後按下目錄鍵的畫面
按照步驟往下進行,目前大致確認,"音量+"應該就是確定鍵或是enter建

安卓手機 如有紅外線功能,到 "PLAY商店" 下載 - 遙控精靈APP,裏面有東元電視的遙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卓手機 如有紅外線功能,到 "PLAY商店" 下載 - 遙控精靈APP,裏面有東元電視的遙控 ...

可惜我的手機沒有紅外線功能

剛剛收到蝦皮買的遙控器(140元),完全不用任何設定就可以開始用
只是很遺憾的事,一樣沒有確定鍵的功能,

這東元實在是太可惡了,非要他家賣的多功能遙控器才行
要價卻比只少了確定鍵功能的遙控器貴三倍

不知還有沒有甚麼辦法可以測試的

亂按中,好像是畫面靜止的按鈕可以代表確定

已經確定了用"畫面靜止"鍵,就是確定,不過電視的反應有些慢,害我一時之間沒察覺

网友:
用手機的萬能遙控器不知能不能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过,

也是32吋杂牌机,

用万能遥控器能调出数字电视信号强度,

但始终无法确认下步,图像调不出来。

网友:
用手機的萬用遙控器試試,大陸品牌手機普遍紅外線發射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