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微波爐 NATIONAL NE-301M 的大約出產的年份

楼主(2021-11-24):
請教它大約出產的年份
賣家說機背沒看到電路圖
打算買來拆了研究它耐用好貨的秘密

微波爐 NATIONAL NE-301M 的大約出產的年份

微波爐 NATIONAL NE-301M 的大約出產的年份

搜尋資料大約是81年次以後出現的東西,
臺灣省貨物稅查驗證樣張

微波爐 NATIONAL NE-301M 的大約出產的年份

微波爐 NATIONAL NE-301M 的大約出產的年份

微波爐 NATIONAL NE-301M 的大約出產的年份

微波爐 NATIONAL NE-301M 的大約出產的年份

网友A:
早期的微波爐有一種磁控管長得很特硃,就是高壓接線端採用粗大的陶瓷管引出來……我也只是看過一次廢品而已,看看有沒有機會中大獎?

這種用舊的老機器,最大的麻煩其實就是在清潔整理上面。沒有愛的話很難堅持下去。不是以此為業的,偶而花上個幾天到幾個星期幾個月來整理一台機器還是可以的,因為只有一台要搞。像我就不行了,一看到那幾座垃圾山呀……心就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微波爐有一種磁控管長得很特硃,就是高壓接線端採用粗大的陶瓷管引出來……我也只是看過一次廢品而已 ...

老闆
有沒有發現某些產品/型號只要開門關門就燒保險絲
但是某些卻是耐用到沒朋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闆
有沒有發現某些產品/型號只要開門關門就燒保險絲
但是某些卻是耐用到沒朋友 ...

我不是老闆,只是靠撿別人丟掉不要的垃圾以維生的宅男而已。

佛家說「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過分重視的話,就會有很大的機會到最下面的暗黑旅館去住上好一陣子的時間出不來了。

現在有聽過,少數幾間所謂百年企業,不過基本沒有聽過千年企業吧!創始者就算自身能力好,但頂多是顧到在位的時間。等到後面不肖子孫還是什麼專業經理人接手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樣子,然後……通常就沒有然後了。

來看一下古今中外的人類簡史,找到有文字記錄最長的「企業」,就是中國的周朝八百年,還差千年有兩百步之遙,但已經是最長的了。雖然最後兩百年的時候已經不成個基本樣子……周的創始人姬昌,孔子常稱讚,言必出文王,有何過人之處?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天文王在路途上看到官吏在押解犯人,就問犯了什麼罪?官言偷。問偷何物?為何偷?犯言無食故偷食。文王聽了很難過,說放了他,此人無罪但吾有罪,因吾不能餵飽底下的子民,要官吏改抓自己去關。

作老闆嘛……要養活員工,但員工養不活以致活不了,便改為偷,所以呢管理就裝了很多監視器,鏡頭不對外而是對內,為的是防賊……所以員工是賊,公司是賊窟,主管是小賊頭,老闆就是大賊頭!

官吏對賊頭怎麼辦呢?當然是抓去關呀!所以,作老闆的第一天就是被官抓去關的第一天……

作了老闆就有名啦!賺了錢就有財了!有財當然就要五子登科嘛!什麼都有了自然就左擁右抱滾大床矣……恭喜條件滿足最地底下暗黑旅館解鎖成就!

所以,不作老闆。

网友:
開關門燒 FUSE,這是典型的成本控制所導至的問題,要講起來其實也是相當不簡單的,至少文字量很多。

它這個主要目的是防止在開門時能關閉微波輸出,作為一個人身安全保險。利用機械與按鍵開關的巧妙組合所形成。但機械的東西用久會失效,按鍵開關長期通高電流會接點燒燬。所要完成的功能就是「開門->關微波」,只要能達到用什麼方式都行。做家電的基本就是找最便宜的方案來搞。

之前我有發一篇 110V 家電改用 220V 用電的文章,裡面就有提到這開關燒燬的問題,改成 RELAY 一勞永逸,當然成本就高了。以前機械式微波爐還有看到使用高功率 RELAY 控制微波輸出的做法,現在幾乎都不見了!全部改成按鍵開關直通……市場的氛圍就是這樣。

檢測門開門關的方法很多,比如說用磁簧開關……那種玻璃管式的。這個理論上應該是用不會壞的東西,可是實際上用起來就是會壞,而且壞的還不少!像這種就可以來討論它為什麼會壞?從物理學來研究起,以至於在工程上改進的方法……等等。

這個改裝的方式有很多,可以另文討論,我想應該會有許多人會有興趣的。這裡不談,改來提一些微波爐其它的事項。

除了耐用度之外,廚房家電最重要的是要能方便簡單的清潔。微波爐有兩個地方,第一是內箱,長年加熱帶重油的食物,那個箱體內部很可怕的!而且也不好清潔,因為折角太多,表面也不好洗。我認為最好洗的材質是陶瓷,表面光滑,耐磨耐熱耐酸鹼,不過沒有人做這種東西。自己要玩的話就真的是大工程了,不過就對專門在燒瓷的人而言應該是不困難。專玩電的人價值不高,專玩瓷的以現在來說價更低,但如果能結合兩者專業的話那可就真的是不得了了!價值上翻百倍不止。

再來就是,看一下風扇的部分。這是用來對磁控管散熱用的。既然有風流動,那肯定就會有灰塵的問題!有誰看過微波爐後面有在裝濾網的?水波爐可能有,微波爐還真的是沒看過呢!所以老機器一打開,那後面累積的灰塵很可怕,而且很多還是帶油的!

MORE,如果風扇不轉的話會怎麼樣?沒有人在乎過這事,最終結果是磁控管燒燬,保險的部分只有在磁控管上面簡單裝一個溫控開關就結束了。要做得更好當然可以,但還是回到一開始:錢的問題。

事實上,單純的技術幾乎都不是事,真正的事是出在別的地方。所以,理工好呀!真的單純,所以簡單,太簡單了……

主管層常常會有要求所謂的獨創性來申請專利等等這類的。事實上真正有用的獨創幾乎都是源自於無意,就是意外中產生或發現的。硬要搞出來就會鬧很多笑話,很多垃圾專利就是這樣來的。關於微波爐上的一個很有趣的創意,有人把七吋的 LCD 裝在門上面,做什麼用?看電視!我第一次看到時差點噴飯……我想問題一下,真有人會為了看電視上網路而跑去微波爐前面盯著門看嗎?此人不怕微波外洩,我可不會無聊到這種程度。不過能夠成為我舉例的題材,也算不錯了啦!

弄得會熼炸,

還有一個關於人性上面的重點。人普遍都有喜新厭舊的習慣,這是很多人不修換新的根本原因之一,他們淘汰下來的東西都是好的,只是外觀舊了,或是厭了而已。基本上這種情況每個人都有,只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所以我有時候會說,來到這個世界的每個人以至於每個生命都是有病的,因為無病不來,病多病少的問題而已。

有人講過這樣一個笑話,說女人與男人在選偶的時候有什麼樣的不同?然後就開始講了……20歲的女人怎樣怎樣(選帥氣的),30歲的女人怎樣怎樣(選有錢的),以至於50歲的女人怎樣怎樣。改成男人的情況,很簡單:20歲的男人選18歲的女人、30歲的男人選18歲的女人……60歲的男人選18歲的女人、70歲的男人選18歲的女人……正所謂,能力再強也不敵新鮮感呀!對活的人是如此,對不會動的物體更是如此,而且更理所當然的去選擇了,因為沒有生命的東西是不會說話的……

菩薩不病,但為度生病的眾生故而示現病相。

好了,簡單講到這邊。由我提的話會講不完,看樓主自己先玩玩,有事上奏……說錯了,再針對特定的主題來研究。真要說起來,現在這家電全身都是病,真的沒法了,還是一樣一樣重點式的來看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闆,只是靠撿別人丟掉不要的垃圾以維生的宅男而已。

果然無為而治

网友B:
我猜測.從製造號碼分析.民國90年8月生產.後面040875是生產序號或是民國90年8月4日生產.0875是生產序號.看各公司命名習慣.以前工作的生產批號在電腦上檔案.就是品名+生產日期+生產機台(這日期機台可能互換)+生產流水號.這是為了有問題時好追蹤.當然.只供參考.不一定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猜測.從製造號碼分析.民國90年8月生產.後面040875是生產序號或是民國90年8月4日生產.0875是生產序號.看各 ...

看那張貼紙老舊程度跟國際牌商標,很可能是西元1990年生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那張貼紙老舊程度跟國際牌商標,很可能是西元1990年生產的..........

xiaolaba 大已經發了貨物稅查驗證是民國81年的開始使用.所以如果是台灣製造.那時習慣還是以標示民國年為主.那可能是民國90年製造.但是如果是日本製造進口.再貼貨物稅查驗證的ˊ.那就可能是標西元年.1990年製造.這個條件不足.所以兩種都有可能.詳細要看機身上是否有其他可供判斷標示了.例如日語文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xiaolaba 大已經發了貨物稅查驗證是民國81年的開始使用.所以如果是台灣製造.那時習慣還是以標示民國年為 ...

看到國際牌商標,就想起那年代技術人都唸成「納心納露」,現在應該沒人這樣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aolaba 大已經發了貨物稅查驗證是民國81年的開始使用.所以如果是台灣製造.那時習慣還是以標示民國年為 ...

不知道是否81年次, 因為史料不完整.
你看看史料有關的資料就知道了
這裡有它的連結, http://
不是 https://

http://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701&ctNode=35&mp=1

64年次 (公元 1975 年) 元旦時,臺灣省稅務處正式升格為臺灣省稅務局, 有了中央印刷廠合約, 所以年份還是謎樣, 但是肯定是公元 1975年 - 2003年 之間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否81年次, 因為史料不完整.
你看看史料有關的資料就知道了
這裡有它的連結, http://

xiaolaba大,
偷了露天賣家的圖片,
台灣松下是用西元年做序號的,
圖片來源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50054069494

這樣可反推出您手上那台是1990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