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PLD-403NH2 韌體?

楼主(2021-11-24):
請教大大是否有PLD-403NH2 韌體?
問題主板所有電壓都有但不開機
想先刷個韌體看看
感謝唷

网友A:
這是公板。如果只是要測能不能開機的話,隨便找幾個長得差不多的 6306 程式燒進去試試就好了。

經驗上這種不能開機的,很大比例是從 HDMI PORT 進來亂的雷擊機。

話說回來,Proton 還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公板。如果只是要測能不能開機的話,隨便找幾個長得差不多的 6306 程式燒進去試試就好了。

經驗上這種 ...

感謝回復~
到時先找個差不多型號的先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