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來痞酷網的螢幕解析度?及瀏覽器有無改變縮放?

楼主(2021-11-24):
想請問大家︰
1. 如果是用桌機或筆電,你的電腦螢幕的解析度是開多大?
2. 在上痞酷網時,瀏覽器有無改變縮放?瀏覽器預設都是100%,你是否會放大?
3. (延續上題)有縮放的話是放大多少?

网友:
1.筆電Dell E6440 14吋面板螢幕解析度自訂1360*768 (預設值可達1080P)。

2.看當時網站配置,原則都會放大。

3. 120%,有特例才會重新縮放。

网友:
1. 桌機 1680*1050
2. CHROME 有放大
3. 110%或125%

网友:
桌機 21吋 1920X1080 ~
設定 打字 選字 放大而已~

网友:
終於要動心思處理字型大小了嗎?{n_068:}

補充內容 (2021-11-25 07:40 AM):
筆電 15.6"    1366*768
Chrome 瀏覽器100% 無縮放 , 改動限定 最小字型 16

网友:
1366x768, 140%

1366x768, 140%

1366x768, 140%

网友:
1. 桌機 22吋螢幕 解析度 1280X960
2. Firefox的瀏覽器 放大130%

网友:
1. 桌機 32吋螢幕 解析度 3440*1440
2. Chrome 瀏覽器 放大110%

网友:
1. 筆電外接24"螢幕 解析度1920*1080。
2. 都沒有,當作17"的螢幕。
3. 0。

网友:
1 桌機 +BENQ 32   1920*1080
2 無放大

网友:
桌機 1280 x 800
chrome browser未縮放

网友:
1.常用桌機,使用32吋液晶電視當螢幕,解析度1366*768
2.會放大
3.125%

网友:
1. 用桌機,電腦螢幕的解析度是1920*1080
2. 會放大110%
3. 22吋螢幕

网友:
1.桌機1280*1024
2.瀏覽器固定110%
3.110%

网友:
1. 14"筆電外接29" 21:9螢幕 解析度2560x1080。
2. Chrome 瀏覽器 預設都是100%沒放大

网友:
1.桌機23-24吋  1920X1080
2.所有網站都會放大看
3.Chrome  125%

网友:
1. 桌機 19吋螢幕 解析度 1440*900
2. Chrome 瀏覽器 放大110%

网友:
1. 如果是用桌機或筆電,你的電腦螢幕的解析度是開多大?
1080i
2. 在上痞酷網時,瀏覽器有無改變縮放?瀏覽器預設都是100%,你是否會放大?
沒有,不會。
3. (延續上題)有縮放的話是放大多少?0

不客氣,希望有幫到您!

网友:
桌機 23吋 1920X1080
chrome browser 沒調縮放 (因為有戴看近眼鏡)

网友:
螢幕是 27寸 5K,桌面解析度設成 2560x1440。
Safari 瀏覽器是縮放 150%。
帶 200 度老花眼鏡。

网友:
1. 桌機35"螢幕,1920x1080
2. 本來沒有
3. 後來發現,110%也不錯

网友:
1. 如果是用桌機或筆電,你的電腦螢幕的解析度是開多大?
桌機24吋螢幕,觸析度1920*1080
2. 在上痞酷網時,瀏覽器有無改變縮放?瀏覽器預設都是100%,你是否會放大?
chrome瀏覽器,有放大
3. (延續上題)有縮放的話是放大多少?
125%

网友:
27"
2K解析度~2560x1440
沒放大~

网友:
1. 15.6吋筆電,外接19吋(4:3)螢幕,解析度1280X1024。
2. Chrome瀏覽器,無放大。

网友:
如果是用桌機或筆電,你的電腦螢幕的解析度是開多大?

  桌機: 1366*768; 筆電: 1280*800.

在上痞酷網時,瀏覽器有無改變縮放?瀏覽器預設都是100%,你是否會放大?

  無縮放; 不會.

网友:
看到上面留言 不服老都不行了

网友:
1.常用桌機 1920x1080,偶爾用筆電1920x1200。
2. chrome預設100% ,無放大

网友:
1. 桌機 22" 1920x1080 。
2. chrome 預設125% 。

网友:
1.桌機 22吋  1920X1080
2.所有網站都會放大看
3.Chrome  縮放 125%

(Win 10 顯示器裡的縮放與版面配置也是 125%)

网友:
1.桌機19吋 1024x768
2. Firefox 沒放大

補充內容 (2021-11-27 01:29 PM):
1.筆電10吋 1024xˊ600
2. Firefox 放大133%

補充內容 (2021-11-27 05:03 PM):
筆電尺寸搞錯了
應該是10.1吋螢幕(LED)
後來發現筆電螢幕好像沒有10吋的

网友:
桌機+24吋螢幕,1920x1080。
一般使用Chrome,一般網站均有使用放大,比率不一。
看本討論區目前放大率用150%。

网友:
回 wish 大 ...

1. 米是用桌機瀏覽痞酷網,你的電腦螢幕的是24吋解析度是1920x1200。
2. 在上痞酷網時,是用Chrome瀏覽器沒有改變縮放比率,瀏覽器預設都是100%,米不會放大字體與畫面。
3. 100%沒有放大

网友:
回老大 :

1. 用桌機瀏覽痞酷網,電腦螢幕的解析度是1920x1200。
2. 在上痞酷網時,是用Chrome瀏覽器放大125%.
3. 150% 放大字體與畫面。

网友:
1.1920*1080
2.chrome預設100%,不過會改字型大小&最小字體。
3.無縮放

网友:
解析度:2560*1440
chrome瀏覽器,維持預設無縮放
使用系統縮放150%

网友:
1. 卓机  1280x720

2. 360安全浏览器

3. 缩放 110%

网友:
1.桌上型電腦:22吋LCD(1680X1050)+火狐,不作任何縮放。
2.筆記型電腦:13吋LCD(原生解析度1920X1080, 調成1600X900)+火狐, 也不作任何縮放。

网友:
桌機 27吋 1920X1080
放大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