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6E白色粉末是什麼東西.

楼主(2021-11-25):
小弟手上有台ASUS U6E,
電池在七八年前就掛了,
所以後來都是拔掉電池插電使用,
最近開始徧光膜變質,
但外接螢幕可以正常使用,
這個月初突然就不開機了,
拆開看到硬碟槽有白色固化物,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目前插電19V電流約在0.9A左右.

网友A:
我猜是氧化了,
我家鋁窗上就有那種白色粉末狀...

网友:
氧化鋁+1

楼主:
找時間拆解看看,
其實這台已經沒有維修價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氧化了,
我家鋁窗上就有那種白色粉末狀...

收到,
謝謝,
我還在猜是不是爆電容有的沒的.

楼主:
拆完測測...回收吧,
主板裸測電流依然在0.9A,
手摸南橋發燙.
那白白應該不是氧化鋁,
我猜是徧光膜變質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完測測...回收吧,
主板裸測電流依然在0.9A,
手摸南橋發燙.

堪用物品,硬碟 記憶體 光碟機 無限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