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inkPad E480 TP00094A

楼主(2021-11-27):
請教機器開機會出現錄音檔的聲音是指哪一部分異常

音效檔google drive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QiLyOujIfAOuIp/view

网友A:
剛剛直接用你的音檔判讀 0001,不知是否正確,解說內容是廢話...你再自己試試吧

怪不得這個APP評分才2.4...

--
用手機進到 LENOVO APP,然後讓它聽就可以判讀診斷碼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hl=en_US&gl=US
OS: https://apps.apple.com/us/app/lenovo-pc-diagnostics/id1183867514

前面是廢話,從35秒開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直接用你的音檔判讀 0001,不知是否正確,解說內容是廢話...你再自己試試吧

怪不得這個APP評分才2.4.. ...

感謝提供 來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