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腳踏車充電器維修

楼主(2021-11-27):
分享這幾天修好的強國電動腳踏車充電器。這充電器擺在外頭不小心淋到雨都不知道,某天家人心血來潮插上充電,結果碰一聲就葛屁了。

這台充電器外殼很大一個,螺絲還是超冷門的三端型,害我又去買螺絲組才能打開。

打開後發現是很常見的3842電源,比較特別的是還帶一個12V小風扇。目視故障原因很清楚了,輸出電容爆炸、PCB有水痕還有一顆10K電阻斷腳。

以上零件換過,一一測量保險絲、整流二極體、開關晶體、二次側蕭特基...等後上電,結果沒反應,指示燈完全不亮!
量了一下3842啟動電阻無故障,VCC腳有12V-16V電源跳動,感覺不太妙。拆下3842後發現VCC、OUT對地阻值只有27歐姆,很明顯掛了。
換上一顆新品後指示燈亮起,有ˋ42V輸出,心裡正高興,想裝回去就報完修,後來覺得還是上負載儀測試一下好了。不測還好,一加上負載電源整個吱吱叫,而且只要10ma就會囂叫,聲音之大快要變成哨子了。這下麻煩了,只能一一檢測所有零件,看有無損壞。最後實在找不出故障點,只好將目標放在3482回授旁的幾顆綠色PE電容,懷疑這些電容很有可能內部故障。

這幾顆電容拆下後上LCR測試,容值和DF值都很正常。不信邪,換上新品後情況依然,這時心裡感覺又碰壁了。這個電源囂叫問題其實我以前有遇過,通常是電源回授不良造成變壓器間歇性震盪,當震盪頻率落於音頻就會發出相當刺耳的囂叫聲。在經過多次嘗試無果後,把目標轉到二次側來。發現光耦附近有顆電容空焊,於是隨意焊上一顆0.01uF的塑料電容試試,沒想到就順利解決了問題,果然是回授造成!

這顆電源到此終於修復,唯一不解的是為何原廠之前不會發生震盪,難道是不同晶片的關係? 如果各位以後遇到類似的情況可以在這邊試試不同容量電容。這裡容量不可過大,太大電源可是會停擺的。

网友A:
照板上Layout圖示,原本應該是預留電解質電容,依系統參數不同,那顆電容我設計曾經用過4.7uF。

比對您的照片,第二張照片EC8是空的,EC5有電解電容,最後一張您在EC5加上麥拉電容,EC8卻有電解電容?
會不會是拆下來測量,焊回去時焊錯位置?

2020/08出廠的,怎這麼快就壞成這樣?

网友:
原照片 EC7 EC8 是空的 ~
EC5有 電解電容 ~

最後 EC7 EC8 加了電容 ~
EC5 反而變成 麥拉電容 有點古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板上Layout圖示,原本應該是預留電解質電容,依系統參數不同,那顆電容我設計曾經用過4.7uF。

比對您的 ...

您真是好眼力,被您這麼一說我才想起當初我有拆電解電容測量過,原EC5電容真的是裝錯到EC8去了。剛才把電容都恢復原狀,測試也是正常的。 EC7、EC8原本空焊,EC5是一顆0.47uf電解,這顆一定要有,沒有裝會震盪囂叫。EC7原本沒裝,我後來因測試隨意裝了一顆上去,並無大礙。至此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修這真的要有電子學的好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