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開箱一台2000W水冷高頻加熱器

楼主(2021-11-29):
最近買的新玩具,一台高功率的水冷高頻加熱器
與我前一陣子diy作的高頻加熱器類似,但這是專業用的.

网友:
看到這加熱速度 我也想買了

网友A:
所以樓主是在搞煉金嗎?看起來溫度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樓主是在搞煉金嗎?看起來溫度好高!

這個東西很多年前就想買,但以前一台都是幾萬在計價,cp值太低,用高溫噴槍比較划算.
現在一台不到二千,這樣cp值就很夠了,所以先diy試看看效果,確定好用後才下手買成品.
這個東西用途很廣,像起子或板手要退鋼跟硬化處理都會用到.

网友:
好神奇的工具,不知能不能代用電磁爐

楼主:
實驗一下給隨車附的十字起子跟板手作硬化熱處理

楼主:
這是拿一塊實心的沖擊用鐵占塊作加熱實驗

昨天失敗,今天把電池充好電後再來試一次石墨鉗銅熔化金屬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拿一塊實心的沖擊用鐵占塊作加熱實驗

可以的話 量一下石磨坩堝的溫度 純粹是個人好奇

48 V * 30A = 1440W 是 2000W的7成左右

應該可推估滿載的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話 量一下石磨坩堝的溫度 純粹是個人好奇

48 V * 30A = 1440W 是 2000W的7成左右

依石墨發紅的程度絕對超過600度,照理說放在裡面的鋁應該早就熔化了.
有一種可能就是石墨底部還沒有加熱到熔點熱量就被傳到上面
那就是下次底部要放高一些,但根本原因就是電池的功率不足
到最後連600W都不到,要測的話,要拿真正足2000W的電源來試.
這個不是發電源是接收源,所以2000W就是2000W絕對能足,
進入保護的功率是2200W,(55v-40A)比2000W還高.
能滿足這個條件的電源供應器至少要2400W的才夠.

楼主:
這次用溫度槍來作石墨鉗鍋發紅後的溫度測試
隔熱層那裡測是300多度,裡面是破表完全測不出來
這支測溫槍最高只能測到599度,600度以上就破表無法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拿一塊實心的沖擊用鐵占塊作加熱實驗

好奇問一下大大,容器用什麼裝?謝謝

看到了,石墨鉗鍋~哈,謝謝大大

楼主:
這個整組固定好後的樣子,不用時收起來很方便,要用時
水涌跟電一接馬上就能使用.
不需再作組合.

原來附的那個風扇在用石墨鉗鍋時,熱量太高,有點壓不住.
上次失敗的那,就己經快要60度,換上這個110v暴力扇後,最高溫都只有41度,差非常多.
至於水溫,那是最不需要去管的,再怎麼加熱都只有30出頭度而己.
若沒有水在那裡流動散熱,這種加熱溫度,銅管早就熱彎變型了.

這是對比圖,比原來那個大非常多,超級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石墨發紅的程度絕對超過600度,照理說放在裡面的鋁應該早就熔化了.
有一種可能就是石墨底部還沒有加熱到 ...

剛剛查了一下 鋁(Al)的熔點660.25℃
感謝後續的溫度量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次用溫度槍來作石墨鉗鍋發紅後的溫度測試
隔熱層那裡測是300多度,裡面是破表完全測不出來
這支測溫槍最 ...

牛這還有一些切成小塊的 節能磚, 要不要拿幾塊去當墊磚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vbW1_z8tU
11分22秒 有測試畫面

好處是: 真的一面燒, 另一面摸不到溫度
壞處是: 蜂巢式的結構很輕.. 很脆.. 容易掉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這還有一些切成小塊的 節能磚, 要不要拿幾塊去當墊磚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vbW1_z8t ...

感謝,現在是打算用廢磁專切成圓型來當下面的加高座,太厚的不太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現在是打算用廢磁專切成圓型來當下面的加高座,太厚的不太合用.

那個節能磚, 用刀片就可以切割...
之前是請朋友去買秤重的角料.. 再木工鋸切割整型..

方便的話, 您可以過來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 這, 牛拿給您挑!
有需要用, 再跟牛說!

玩高溫,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節能磚, 用刀片就可以切割...
之前是請朋友去買秤重的角料.. 再木工鋸切割整型..

我在台中這邊,最近也沒有北上的計劃,不過還是心領了,這二天把這台機子上的限流功能給廢除掉
那個限流功能在我已經可以確定水溫與主機版溫度後,變成是個問題
因為電池的電壓不穩定,會一邊加熱一邊下降,然後主機上的電腦會因為電壓的不穩定
電流取樣放大的效果,讓根本沒有到達上限,卻顯出>48A,然後停止加熱,
在已經可以確定主機絕不會爆掉的情況下.這個限流誤判很煩人.
就在取樣電阻上動點手腳,讓主機無法取得電流的資訊.
現在已經沒有限流的功能,只要電源馬力夠,就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楼主:
接上二棵電池並運來作的加熱測試
剛好手上有一個故障的lcd1602顯示板
中間有一格無法顯示,就換到上面來,少一格沒有差別
這台主機本身就可以顯示當前的加熱功率數字
但因為我使用電池,電壓變化太大
會造成電流與電壓的誤判
所以都把這個功能關閉不用
現在直接把限流功能拿掉
就能恢復這個功能來使用了.

楼主:
剛剛把一些零件都拿來作熱處理.用這比用火噴簡單省錢太多了.

一次處理四棵很簡單.

楼主:
一個年輕人做的一些實驗,有這樣的實驗精神,給年輕人一些鼓勵
這種要浪費材料的實驗,我不會去作,因為我很愛惜東西.不會把好的東西故意弄壞.

楼主:
不知道買這台機子的人有多少? 但只要有這台機子的人應該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這台機子上面安全保護很多,但也會造成困擾,最大的原因
就在上面的電腦判斷過載的方式依幾項作判斷,電流電壓與溫度
電壓判斷方式常常會去誤判,只要電壓的起伏到一定程度
就會自動斷電停止加熱,有時會顯示>48A
有時是顯示 >70V
但明明加熱的過程根本沒有超載,電壓也沒有>70v
它就會給你強制停機不加熱.
我之前把限流功能給拿掉,雖然有改善不少
但有時還是會出現這樣問題,
唯一的處理方式是關掉開關再重新打開一次,才能再次加熱
實在很麻煩,我就用arduino寫了一段程式
只要機子一跳掉,arduino會立刻把電腦重新啟動,時間是0.01秒內.
這樣就解決這台機子誤判的問題,不管再怎麼跳都馬上恢復,能一直加熱下去不會中斷.

楼主:
這種高頻加熱器,電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但功率要大,且必須穩定,
能符合條件的電源供應器都要幾千元起才有
所以之前都是使用電動車48v電池來供電
現在使用直流電焊機當電源進行加熱實驗
我用的這台迷你電焊機才買約二千元
不止能當電源還能焊接使用.
這是高頻加熱機cp值最高的電源.

楼主:
不過這台還是有好處的,像我一拿來時
用整流器直接把交流電轉成直流,結果沒有減壓就直接插上去開機
但機子就顯示>70V,不管怎麼開關開關,就是不會開機
也不會燒掉,換作沒有晶片管理的,早就燒掉功率管了.

用電焊機當電源的測試影片
可以看到我用這個自己外掛的開關
開機時只要沒有開始加熱就不斷一直自己連接
只要有買這台的人都會知道,一開機時,有時會沒反應
要重覆再開一次甚至二次才能啟動.
現在用這個,就省了這個麻煩,自己會去作開機
不開機就一直不斷的自己作開機~
或許有人會說那這樣萬一真的電壓過高或超載或過熱時,這樣不會有危險嗎?
這台機子只有誤判的情況下,跳動再重開能再次開機
若真的是電壓過高與過熱時,電壓沒有降回正常值,過熱後,溫度沒有回復65c以下時
再怎麼重開,就是不會開機,只會像影片開頭那樣
我的外掛電腦一直自己連接,但就是不會開機成功.
可以重開機後馬上恢復加熱的情況就是機子誤判的情況下才會有作用.

楼主:
有網友說買沒保護功能就不會有這些問題出現,沒錯,如果什麼保護都沒有的比較便宜,我當然直接買沒有保護的.
但事實卻是有單晶片保護還有液晶面板顯示溫度電壓電流的機子才賣1499元
什麼保護都沒有,就跟自己拿電路板焊接完成的,連水泵這一堆,看到最便宜要二千三到二千五都有.
成本更高反而賣的更便宜? 我去查了一下,光那二棵圓柱耐高壓高溫的特殊電容
網上查了一下,光材料成本就要約七佰元
根本是賠本在賣,所以才會選擇買有單晶片保護的板本
-------------------------------------------------------------
感覺你這種的就是常見的DIY產品加了一些保護功能,我買的是沒保護功能的
輸入用通信電源,過壓或過熱的問題也不管了,
基本也很少會碰到那些情況,電源和水泵啥的都做到一個機箱裡去了
-------------------------------------------------------------
主要是有單晶片保護電路的比什麼保護都沒有的便宜
功率差不多,什麼保護都沒有的反而更貴,不是貴一點
解體把機子全拆了,那些零件都值回機價
我想可能就是出現加熱到一半跳掉進入保護的情況
原因也有可能是加熱時的電磁波去影響單晶片的判斷
賣不好的情況,讓產品成本更高反而用更便宜的價格在出清.
現在我這種修正誤判的強制連接不讓機子跳掉就解決這個問題
有人是把檢測功能拿掉,即直接跳過單晶片來解決
但這樣一來,液晶顯示溫度電壓電流這些就全沒了.
我是覺得有一些溫度過壓保護在上面還是比較好的
過流保護就不用了,只要電壓有保護,再怎麼加熱都不會過流所以就把過流保護拿掉.

网友D:
樓主: 請問可以加熱石英玻璃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請問可以加熱石英玻璃瓶.

跟熔金熔銀一樣,放在石墨鍋裡就能加熱.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熔金熔銀一樣,放在石墨鍋裡就能加熱.

石墨鍋 會很貴?.去那裡找?.
再問一下功率可以調整大小...因只要加熱試管反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石墨鍋 會很貴?.去那裡找?.
再問一下功率可以調整大小...因只要加熱試管反應用.. ...

很便宜,我用的那個連鐵夾子,石墨棒,石墨模座蹉鉗鍋全部加起來才200多元.
控制輸入電壓的高低就能控制輸出的功率.

楼主:
這是接上示波器查看線圈運作的真實頻率與外掛電腦更進一步測試的過程
想買一台這種有單晶片保護的高頻加熱器
需要像我一樣外掛一個控制器,不然這種誤判跳機的事會讓你煩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便宜,我用的那個連鐵夾子,石墨棒,石墨模座蹉鉗鍋全部加起來才200多元.
控制輸入電壓的高低就能控制輸出 ...

可告知以上套件/材料等去那裡購買 .. 謝謝

网友E:
請問 那感應管  不知調成U型 能不能感應到
會這樣問 就是銅管已固定了 要焊接或拆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 那感應管  不知調成U型 能不能感應到
會這樣問 就是銅管已固定了 要焊接或拆焊用

不明白U型是什麼意思,只要是迴圈,就算像電磁爐那樣
盤成蚊香型狀都能作感應加熱,原理都是一樣.
可以看下面這個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告知以上套件/材料等去那裡購買 .. 謝謝

只要在蝦皮上面用-高頻加熱-就能找到,我這台最便宜是賣1499元.

楼主:
因為一些小零件要放到銅圈裡作熱處理,但小零件不好固定
用鐵夾子來夾又會連鐵夾子頭端都一起被加熱發紅
就用不會跟線圈反應的紅銅來作夾持頭
樣弄一些像軸承或華司之類作硬化處理就簡單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在蝦皮上面用-高頻加熱-就能找到,我這台最便宜是賣1499元.

找不到你使用產品賣家.可以私息給我資料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不到你使用產品賣家.可以私息給我資料 ..謝謝

5件套坩堝實驗器材耐高溫鋼錠鑄造化學實驗工具
2000W Zvs感應加熱加熱模塊單片機控制電路板驅動線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5件套坩堝實驗器材耐高溫鋼錠鑄造化學實驗工具
2000W Zvs感應加熱加熱模塊單片機控制電路板驅動線圈 ...

感謝 找到了...
可請樓主幫忙 測試一下
2000W Zvs感應加熱加熱模塊單片機...
電源供應電壓在 DC24V 8A 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PS:坩堝內放入玻璃管加熱實驗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 找到了...
可請樓主幫忙 測試一下
2000W Zvs感應加熱加熱模塊單片機...

8A一定不夠用

网友D:
可以請樓主 幫忙 測試一下最低值是多少..可以使用..
ps: 我只是要加熱玻璃管內水樣..熱度100度 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請樓主 幫忙 測試一下最低值是多少..可以使用..
ps: 我只是要加熱玻璃管內水樣..熱度100度 ok..

要控制100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一個鋼杯裡面放水再泡在水裡做加熱,這樣最高就只會加熱到100度
那要買小台的,例如500W的就很夠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控制100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一個鋼杯裡面放水再泡在水裡做加熱,這樣最高就只會加熱到100度
那要買小 ...

改用500W 可以使用 2000W 線圈型態? , 或是要重新製作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用500W 可以使用 2000W 線圈型態? , 或是要重新製作線圈?...

那個圈圈大小跟圈數都可以自己去作調整,用手就能改大跟改小
我之前以前圈圈大些跟圈數多些加熱時作安培數會增大
結果是相反, 物體與圈圈的大小有關,圈圈跟物體間不能距離太大
最好是剛剛好塞滿,空細越多加熱時工率越小.

楼主:
以前這種長條狀的鐵器,要用火槍來噴非常難把整條都噴紅
前面噴紅了,後面還沒紅,等噴到後面紅了,前面又冷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請樓主 幫忙 測試一下最低值是多少..可以使用..
ps: 我只是要加熱玻璃管內水樣..熱度100度 ok..

線圈只會對金屬加熱..
如果是放入試管, 要加熱試管裡的水, 是做不到的喔!

EX:
把手指放進加熱線圈內, 是不會有發熱反應的!
但如果手指上有戴金屬戒指.... 一定會被戒指燙傷!

是所以, 版大才會說 "用一個鋼杯裡面放水, 再把試管泡在水裡做加熱"
鋼杯會被加熱, 再導熱到水裡..

PS:
如果只是要定溫加熱, 用PTC發熱片會不會更簡單?? (鐵板燒)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932-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線圈只會對金屬加熱..
如果是放入試管, 要加熱試管裡的水, 是做不到的喔!

PTC 加熱控制有想過, 須要請車床加工鋁塊成須要型態..費用貴!!!!

看到樓主的只要把線圈繞在坩堝身體可加熱,變成乾燥加熱床,試管放入可加熱..省時間等待...

謝謝提供方案...

楼主:
剛剛作了一些實際加熱功率的測量
可以給也有想買的人作為參考
目前是使用一台一千多元,電壓110V的迷你直流電焊機來進行加熱功率測試
由於電焊機的空載電壓與運作電壓不同,運作電壓為36V上下
所以若使用更為穩定的真正48V大電流電源,功率絕對能輕易超過2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PTC 加熱控制有想過, 須要請車床加工鋁塊成須要型態..費用貴!!!!

看到樓主的只要把線圈繞在坩堝身體可加 ...

以加熱器的性價比來說,買這種高頻加熱器真的是很划算的選擇.
集各種功能於一身,又能加熱小東西又能作熱處理又能拿來熔練有色金屬.
加熱成本又是所有裝置裡最低的..可以去查查現在用火槍,相關的燃料跟氧氣行情是多少?

楼主(2022-01-05):
由於目前使用的高頻加熱器是網上購買的成品,想自己diy一台真正自己做的

就把這台上面一些關鍵的零件全殺下來當diy的材料,這台當初買1499元

扣掉變壓器與抽水馬達這些,成本約一千出頭

但上面的零件網上查了一下價格,殺下來使用比再去買材料費用還更好價

不過目前用260n最大安培數只到50A,雖然是二併四管,但還是一到40A以上時還是有很大的機率會燒管

所以打算再去買4668四支回來換上去,4668單支能耐的安培數高達130A,比用260N安全很多.

反正現在弄的這個要換管子就非常簡單,不像之前成品上的,要換非常麻煩.

沒想到這二棵1600V高壓電容要這麼貴.

這是這次用的電路圖

其實我就是去電子街買了二支5W470水泥電阻跟二支3W10K電阻外,其余的全用殺下來的零件組合而成.